lama V4 能否用三合一

楼主(2009-05-04):
请问高手esky出的三合一能否用在LAMA V4上(如果可以的,用个三合一,lama v4 就可以直接用 2.4G了)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 你已经有2.4G设备 没LAMA V4还是什么 LAMA V4的4合一本来就是3合一加接收~ 接收能不能换ESKY自己出的2.4G的就不清楚了 应该能吧

楼主:
我现在有普通版的V4和其他牌子的2.4的控和接受

楼主:
2.4G lama V4 是4合一吧,不是三合一+接受吧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出来的信号一样把过来的 那两个通道 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