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遥控器的电压显示不正确

楼主(2009-05-04):
各位大虾,我的控是futaba 8UHF,这个控是老控了,手感还不错,用起来和蛮好。但是昨天发现奇怪的问题:遥控器显示的电压和电池实际电压不一致,大约相差1.4-1.5v。
事情是这样的,早上我去飞飞机,飞行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控制距离缩短和干扰。结果一块电池还没飞完,控就低电压报警,电池电压显示8.8v。赶紧把飞机降下来,回去用电压表一量,奇怪,电压表显示10.2v(我使用的是镍氢电池)。

我将电池接到控上,打开控电源,控显示的还是8.8v,用万用表量电池和控的接口地方,显示的却是10.2v,拆下和拔下高频头都还这样。在老金的指点下,我量了一下高频头几个针脚的电压,其中有一根是10.2v的,我又量了一下从电源连接下面电路板的线上,是10.2v。   但是奇怪了,为什么显示的电压是8.8v呢?

换了块锂电试了一下,也是大约相差1.4-1.5v。 打电话问北京双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他们说这个控虽经典,但太老了,他们没有资料了。

这里向各位大虾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控的电压显示或者电压基准有问题呢还是确实供电就有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控是不是就废了?能不能改锂电,这样当锂电是11.1v的时候,控显示11.1-1.5=8.7v,差不多报警,我再充电使用。

哪位大虾有经验的,希望能给点提示,万分感谢!!!

网友A:
电压测不准而已,怎么就说废了呢?

网友B:
有工程模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测不准而已,怎么就说废了呢?

谢谢关注!
不知道是真的显示不准还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是电没有送到控上某些模块的话,或者这个导致某些隐患的话,飞机在天上是不是像带个了
所以想最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大侠给点意见~ 如果确实没辙的话,我就换锂电继续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工程模式没

不知道有没有工程模式,搞了半天的控也没发现

楼主:
主要是担心飞机在天上后,如果失控的话,砸到人就惨了~

网友:
感觉应该有个基准电压源的!

网友:
楼上,这个是肯定的

楼主:
怎么检测哪里出问题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多提点意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