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释个现象(带图)

楼主(2009-05-04):
我的450起飞的时候!用肉眼观察主旋翼是正常的!没有弯曲现象!但当用摄象机拍摄问题就出现了!!
325大浆是弯的???请大家帮忙解释下!怎么解决这种现象??谢谢

主旋翼是弯的还有影子

主旋翼是弯的还有影子

网友:
变成滑翔机了

网友:
是不是转的太快的原因?

网友:
先研究一下相机CCD成像扫描方式吧。

网友:
摄象机成像扫描速度跟不上大浆的转速就会这样

网友:
lz应该是用照相机拍的吧,录像机不会有这个现象,应该是机器的录像处理速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太好玩了,让我联想到了“飞虫”

网友:
一只小公牛在天上飞

网友A:
我是搞专业视频工作的,我分析问题应该在浆上,你换副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诡异!恐怖!

不可思议,怎么连影子中的旋翼也变形了,有鬼!

网友B:
很简单啊,成像时扫描从上面逐行开始,旋翼顺时针转,两者结合,就形成弯刀。影子是同样的原因。要是影子和实物对不上,那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专业视频工作的,我分析问题应该在浆上,你换副浆试试就知道了

这位兄弟是搞专业视频工作的???你要是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LZ如果用的是确实是摄像机的话,请关闭AUTO模式,使用手动模式,或光圈先决模式,尝试各种快门和光圈的组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了。
当周围光照充足,你可以将光圈开的足够大,这样就可以将快门速度提得更高,拍出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看清每片桨叶慢慢转动的样子,然后你将光圈收小,相应降低快门速度,这时你会发现视频与你眼所见是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成像时扫描从上面逐行开始,旋翼顺时针转,两者结合,就形成弯刀。影子是同样的原因。要是影子和实物对不上,那才。。。

很简单,那就变成灵异事件了,就要请大师做法了

网友:
相机问题

网友:
灵异事件

网友:
快门速度问题,桨叶靠近旋翼头速度相对于桨尖速度慢;拍摄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要跟主旋翼转速以及相机快门配合以及拍摄角度才能拍出 呵呵
理论上你看到的桨叶是两个或者更多桨叶位置的重叠,由于桨叶从靠近旋翼头到桨尖每一点的速度都不一样(由慢到快),重叠起来的位置就会因为速度的不同变成一条弧线。就形成了LZ照片里一个像弯刀形状的旋翼
属于相机视觉停留效应
发个图,第一副是1/8000秒快门的,很明显旋翼是直的,没有变形;但是尾桨的转速比主旋翼高的多,所以拍出来已经变形了
第二张同一光照情况下 1/3200秒,旋翼就开始出现变形了
学11楼 :我是搞航空工程的,副业业余摄影。的我拍照的技术远比我飞飞机的技术好

网友:
呵,不要解释太多,你手上拿个桨用最大的力量你试试看能把能把桨弯成那个样子

网友:
照片拍出来你想要保持静止 就要加快快门是速度。或者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开闪光灯。 这是我的经验
主翼最快3000 你快门超过1/3000秒。 如果到不了那么快 就要开高ISO  高ISO没有你就试试闪光灯。。在黑暗的情况下 预先设置好焦距。
在闪光灯的情况下 基本可以拍出完全静止的照片。。因为闪光灯只照亮瞬间。

玩过一段时间相机

个人觉得吧 你要用低速快门 这样完全拍不出主翼 会让照片更有动感的

网友:
摄像时这样是因为你的摄像机帧数太低,摄影时这样是因为你的快门速度太慢!建议使用高速摄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专业视频工作的,我分析问题应该在浆上,你换副浆试试就知道了

您幸亏不是搞眼科工作的

网友:
快门速度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呵呵

网友:
完全没必要用什么高速的,快门放到1/60或者更慢就看不见大桨了,相反快门速度越快就越能清楚的看见大桨

网友:
你用胶片机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