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释个现象(带图)

楼主(2009-05-04):
我的450起飞的时候!用肉眼观察主旋翼是正常的!没有弯曲现象!但当用摄象机拍摄问题就出现了!!
325大浆是弯的???请大家帮忙解释下!怎么解决这种现象??谢谢

主旋翼是弯的注意影子也是

主旋翼是弯的注意影子也是

网友:
这个非常的简单,你的摄象机速度不够快

网友:
LZ,这个问题问得没有技术含量..LS正解

网友:
变形严重,炸机了。

网友:
DV拍摄的时候是一行一行扫描的,所以底部的成像时间晚于顶部。

确实是不够快。

网友:
不要使用弯刀桨

网友:
楼主啊,你的主桨强度刚性不够,高速时弯曲了,快换碳的吧

网友:
楼主,你不会真怀疑你主桨弯了吧

网友A:
专业解释,这叫彗尾现象。也就是俗话说的拖尾显现。解决的办法是开大光圈提高快门速递,提高环境亮度

网友:
LZ你用闪光灯拍张照就知道~~

网友:
曝光速度慢了

网友:
DC刚开始流行时,感光元件逐行扫描的速度非常慢,以至于拍摄挥动的铁锹,结果铁锹柄都是弯的。

网友:
传说中的“血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解释,这叫彗尾现象。也就是俗话说的拖尾显现。解决的办法是开大光圈提高快门速递,提高环境亮度

 就是

网友:
我看着怎么有点奇怪!!

仔细看大桨的影子。。怎么也是弯曲的?
按理大桨不会弯曲是成像的关系,但影子怎么也会弯曲呢?
地面其他的影子不是都是直的啊!怎么解释?

网友:
6楼应该是正解,影子也一并扫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