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50CM mono 的配置

楼主(2009-05-04):
如题! 打算自己做一个木制船壳,大家能给一个配置吗,浆用多大,的安装角度? 还有躲的尺寸,哈哈。谢谢前辈

网友A:
你船的尺寸都还没有!怎么给你配置啊!50左右的船用28的电机 就OK了 我的56长的!NO用3650的电机!飞的很爽

楼主:
谢谢老兄,浆用多大的。安装角度

网友B:
浆用32-35mm的

网友C:
b2856 4100kv
lipo 7。4v
80A esc
36-37槳

楼主:
用树脂板代替木板 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