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金鱼尾的小小解决方案分享

楼主(2009-05-04):
我的250飞了有20个起落了,金鱼尾一直困扰,之前看了几个帖,都是说更换什么pg800啊,换尾舵之类的,我想亚拓的东西再差也不会导致金鱼吧,呵呵,然后咨询了相关人,发现调整
陀螺仪
的延迟选项可以大幅度减少金鱼尾现象,调整幅度是50%以上,不过这个不好掌握具体的数字,,因为要通过推动摇杆位置进行,反正是推到超过一大半左右吧,大家可以试试,好用的就帮忙顶一个

楼主:
锁尾的420是数码舵机,不知道为什么要调整延迟,比较困惑,不过确实有效,还有就是420一定要使用原装的那个圆盘舵臂,位置是最里面的那个孔

网友A:
我的250也有同样的情况,我用的是401+420,发现是401与尾撑接触,产生震动,401不断修正,造成尾巴不能锁定,我把401用3M双面胶粘在放陀螺板的下面(上面放不进),用两块薄的海棉将与尾撑杆接触的地方隔开,发现金鱼尾基本消失了.我的401也将延迟跳到50%,控的感度只能上到62%,再高就发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