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黑人大哥 丘比特4IN1烧了

楼主(2009-05-04):
黑人大哥 兄弟的丘比特 4in1烧了
打开量了2极管没烧 应该就是场效应了 丘比特的场效应是9925A下面一排字8661Z
我在网上找到了IOR 7413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万分感谢~!

楼主:
还有丘比特的2极管是SS14不知道SS24能不能代用

网友:
MOS的管脚只有一致就可以代换,否则不好装。SS14是肖特基管,防止反峰电压烧MOS,起保护作用。我曾经用过1N4007来代换,也没有烧过MOS,说明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问问 坏 了 找 我

网友:
楼主,一般4和1的烧毁和尾马达与主马达有关,不能忽视,否则维修后还要烧,如果没有烧坏板子本身那么4和1是可以维修的,返厂维修时间比较长1-2周,但是费用不高,没有风险。

楼主:
引用:
楼主,一般4和1的烧毁和尾马达与主马达有关,不能忽视,否则维修后还要烧,如果没有烧坏板子本身那么4和1是可以维修的,返厂维修时间比较长1-2周,但是费用不高,没有风险。

多谢店主回复 玩模型尤其想我们这种新手目前最大的乐趣是学习经验累积航模知识所以才开了帖寻求帮助如果是需要反厂 不如我直接到你那里买新的来用 省时省力还省事嘿嘿

网友:
就算你买新的,如果马达碳刷有问题,照样秒杀

网友A:
楼主不是才买没多久吗 怎么这么快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人大哥 兄弟的丘比特 4in1烧了
打开量了2极管没烧 应该就是场效应了 丘比特的场效应是9925A下面一排字8661Z
我在网上找到了IOR 7413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万分感谢~!

,LZ: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的话,我的QQ号就在下面得签名里……
可以用QQ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才买没多久吗 怎么这么快就烧了

哎一言难尽呀  JJ小炸 去捡的时候忘关控了 不小心吧 油门碰到了最大 大浆打到胳膊 就利马不转了

网友:
唉~~~ 我的丘比特 四合一也刚坏了,尾马达的输出不行,混空比开到最大还是左偏。

网友B:
碳刷的就是这个德性,早飞无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刷的就是这个德性,早飞无刷了,哈哈

我也想上无刷的机机,无奈调试水平有限,资金有限。。。山寨的450都买不起。。。

楼主:
我已定上代用件 不知回来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