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玩遥控船追求的目标

楼主(2009-05-04):
一直喜欢象真模型,静态的做过,从没上过颜色。改玩遥控后,还是放不下象真情结。看了这个视频,觉得很过瘾,这是我的目标,不过对我有点难了。

楼主:
FPV?前方第一人称视频吗?NO,我说的是怎么提高我的船的速度。

网友:
楼上的视频好象是当喷水船飞跃的时候,吸不到水,失去喷水的推力,
所以船速一串一串的不快。。。
控制一下不要让船飞跃,这样可能速度会有所提高!

网友:
艇身好像很飘的感觉,这种短船体转弯过于灵敏了

网友:
小的船底斜升角+喷水推进+小长宽比船体=水渠里的竞速艇

通常船底斜升角在15度,这船估计10度以下,而且船底没有折角,是个圆的
喷水推进可用船尾机代替
船体长宽比要小于3,也许只有2

以上的结果是滑行时有很大的水花,视觉效果好,而且航行操纵性差,即很能漂移
去163相册找“空愁士”的“造船手册”,那里的快艇大多是平底的,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老外的船,它几乎不会离开水面,船的重量比较平均,后面重是肯定的,但不会把船抬得太高,动力很强劲。看来,我必须增加动力,增加重量,如果可能,重新做喷管里的桨。一大堆的活儿啊。玩具船的长宽比有点小,不如老外那个细长。多谢楼上的朋友,可我还没找到相册。

网友A:
“它几乎不会离开水面”是为了追求更长的吃水线以提高转向
“船的重量比较平均”从静止时可看到重心基本在船体中央,同样是为了追求更长的吃水线
“增加重量”不如加大尺寸
“重新做喷管里的桨”估计用螺旋桨+舵可以做到同样效果,八成得用全浸桨,和花样绕标一样
“相册”我也没找到,以前还行

曾说的“通常船底斜升角在15度,这船估计10度以下,而且船底没有折角,是个圆的”是错了,这船看着比较飘是弯转的急,船底斜升角估计比15度大

这船的设计目标是转弯性能,所以重心靠前,船底斜升角大

网友B:
lz刚才发的 那个比赛 是什么比赛

lz刚才发的 那个比赛 是什么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几乎不会离开水面”是为了追求更长的吃水线以提高转向
“船的重量比较平均”从静止时可看到重心基本在船体中央,同样是为了追求更长的吃水线
“增加重量”不如加大尺寸
“重新做喷管里的桨”估计用螺旋桨+舵可 ...

看了后学到很多东西,在我改下一条时绝对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刚才发的 那个比赛 是什么比赛

什么比赛?我可不管他什么比赛,去视频网站上找找吧。

网友:
外国黄河

网友:
估计买个长宽比差不多的玩具船,改无刷,前移重心后就成这船了

网友:
 视频很刺激,用模型船做的这个效果的也很多。如。ECO-EPX   F3E    F1E
最刺激的就系F1E-1KG。。。

网友C:
F1E-1KG不刺激。。。只有一個人跑。。
哪有ECO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F1E-1KG不刺激。。。只有一個人跑。。
哪有ECO刺激

BB:
         下站大学城玩eco嗎?

网友:
看着舒服,做起来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