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楼主(2009-05-04):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电调?怎么设置?还有如果在不插接收机和电机的情况下只插电源怎样检测电调的好坏?或者用万用表应该怎么测量?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
当然是好的电调好一点,,,,,, 好盈就不错,就是贵了一点,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