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牛X的水下推进器~不知道那位大大能仿制了试试效果~

楼主(2009-05-04):
在铁血上看到的贴图,美国佬一水下设备的推进器~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1一个正的一个反的???

网友:
同轴共浆哈哈

网友A:
似乎是鱼雷~~~

网友:
有引線,魚雷用得
魚雷都是這種差速降,走直線非常了得·

网友:
推力大啊!!

网友:
抵消反扭的~~

网友:
20几年前广东海模队负责F1的区教练就做过这种驱动方式,还来还在海关巡逻艇上也作了实用实验。

网友:
做这个没有问题,你有标准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同轴反向的桨呢!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会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鱼雷~~~

同意,是鱼雷。

网友:
正反浆不是共同运转。需要哪个才转哪个。

网友:
估计速度很快把。

网友:
是线导鱼雷,水下高速,正,**轴,高效率

网友:
是共轴双桨,呵呵,看起来很爆啊

网友:
共轴反桨,鉴定完毕
仿制提示:
这两个桨桨叶数目不同,螺距不同,直径和转速估计相同,
相互间干扰需要仔细研究,造个玩玩还行,起码没有反扭矩
机械结构难弄,仅限有实力者尝试
我是从没想过仿制

网友:
我记得国外有人做过电动鱼雷的模型,和真家伙的推进器一样,大侧斜对转螺旋桨,里面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可以在潜水艇里水下遥控发射。里面的原理好象用伞齿驱动其中一只螺旋桨,暂时找不到图片。

网友:
就是LAMA原理,提高了不少扭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