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救生艇的制作

楼主(2009-05-04):
夏天来了,准备玩水上飞机,需要一条救生艇。
现在手上有一个枪控、一个QSF有刷双向电调(标90A,实际可能没有那么多)、380
电机
若干(每一个转速都不同)、两个47*1.4的三叶尼龙桨、一个JR539
舵机
、7.4v
电池
组两组。
我准备拿KT板做个船壳,再在里面填满KT板,差不多是实心的KT板船,这样不怕进水。
想做一个储备浮力3~5KG的救生船,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谢谢各位。

楼主:
救生艇对速度要求不高,救生艇是在河里运行,河水流速大概每秒0.5~1.5m左右(流速太大了我就不让船下水了)。
以后可能让20级小金星穿上水鞋(重量约1.3kg),所以船不能太小,别到时小金星沉了,把救生艇也拉到水底了,呵呵。

网友A:
你真傻,上淘宝,买个120-160左右的塑料充气艇能坐2-3个人,比你那个什么遥控的省钱多了。你遥控的舵机要多少一个,马达,电池,高级点的还电调接受遥控,还未必推的回来。

楼主:
本人旱鸭子一个,不敢下水,那种充气船要是翻了,俺就完蛋了……
现在就是船身要自己做,其它的都差不多了。
对了,还有轴系要搞,准备用小电钻的夹子夹自行车变速器钢丝,考虑到倒车很少,这样做应该能应付。

网友B:
搞个大点的风动艇,简单又便宜.

网友C:
用四个2升的饮料瓶连在一起,上面固定一风扇,用舵机直接控制风扇来转弯

网友D:
拯救船的特点是可靠性要比一般的船要高,电池工作时间要长,动力要充足,最好是用全浸浆,要有一定的储备浮力,如不需考虑携带方便的话尽量做大点。。。

网友E:
救援船倒车很重要!!!!(不信你试试 )
建议你买个380级别的小小弦外机(安装方便),
用木头做个板船身(主要为了重一些,救援船不能太飘了),
外形仿造商品救援船那种外形(双体鱼叉),
弦外机的好处是连舵也省了,
还有个好处是直接用舵机驱动弦外机,低速转向灵活。
速度不用快,跟玩具船差不多就行。
电池用蓄电池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现在不想在这个上面花销太多,资金主要投向飞机。
要到月底才能动手做船,再来慢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