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钢铁侠的电子管家带回家吗?跟我来

楼主(2009-05-04):
首先我们需要一套蓝牙耳机的发射和接受系统,我使用的是三星蓝牙耳机,电脑蓝牙接受器在电子城遍地都是,大概20元左右,这是硬件部分,接下来,我们需要软件让这两样东西运行起来,首先下载微软语音识别系统http://hi.baidu.com/yxzb/blog/item/0dfd59df96cb8612495403b4.html
下载好之后,安装完成后进行学习。
大家对单片机应该很熟悉啦吧,我们可以把电脑变成家庭多媒体终端,让电脑接管家里的所有电器,比如电视,音响,微波炉,洗衣机冰箱,热水器,照明,自己做一套单片机,写个小程序很简单,我用的是51路单片机加16路继电器组,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控制开关,不能调压,比如调整灯泡亮度什么的,单也无所谓,反正只是试验阶段

楼主:
例如我们到家后说开灯

开空调,开电视,开啤酒瓶等等

网友:
楼主开个啤酒瓶我看看

网友:
你的思路本身有问题

你用继电器来控制 想达到 比例调整的效果是很难的

现在有PWM 控制COM管 来控制亮度 时间等……

还有些单片 是带 A/D 或者 D/A转换 电路的!

多看几个成品电路你就知道该怎么设计了

网友:
LZ慢慢弄吧!!

网友:
来个美女!~~

网友(2009-06-25):
恩 这个我研究过!不过语音识别效果不好!

还有就是楼主要弄个 红外口挂每个房间 这样就可以实现

打开电视 中央一 大点声 小点声 下个台 上个台 等等 控制所有支持红外遥控的设备。

开关什么的 谢刚那有现成的 可以直接换到现有开关上(无线 不需要单独电源)!希望楼主成功。语音识别效果非常不好。。。真的。。

网友:
可是俺不懂单片机

网友:
放个A片看看

网友:
我用PC机实现软件的模拟声控,用的也是微软的语音识别引擎

比如我说“天气预报”,程序会自动帮我打开天气预报网站

我说“播放音乐”,电脑就会播放音乐了

总体来说,最难部分是语音识别部分,微软的语音识别还很不成熟

环境的杂音,不同的声调,麦克风的灵敏度对识别都有很大的影响

往往不能正常识别,虽然我加了一层软件智能识别同音字,但效果

还是不好。

我原本想先实现PC机上的语音识别后,再连接单片机,还是由PC机

控制,做一个机器人或者机器车什么的,但现在由于语音识别的障碍

不得不放弃了。

网友:
使用语音识别技术现在还不够成熟,要想很好的使用它,可能也只有罗京、李瑞英,在央视的新闻联播直播间里才可以吧

网友(2009-08-09):
语音识别记得以前IBM做得不错,而且开放源码的,好久没接触过了,唉,老了,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