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P5B电机配置问题

楼主(2009-05-04):
  900g  2M的P5B滑翔机,   7.4V  1000MA    用哪款国产无刷电机可以80度以上爬升?配多大的桨?

网友:
楼主的电池有点小

我也有类似的飞机,但是还没有飞过。
从我了解到的资料看,
1.电池有点小,7.4v应该改成11.1v的,1800ma以上的,15c
2.电机2835左右的,比xxd的2217力量大,据说2217也行,但是80度估计不行吧,2217的推重比也就1:1。
3.配的桨据老航迷推荐,10寸的折叠桨就可以了。

这只是我得到的一些信息,没有飞过,供参考。但基本能够肯定的是,电池要换。

楼主:
P5B 最高只允许8.4V的电池电压啊

网友:
电压哪里有甚么机型  允许限制的,  我用2820   1000KV    13X6桨,  11.1V 2200 毫安电池    垂直爬升没问题  40A电调

楼主:
P5B 竞赛规则限制的,呵呵,不是飞机限制的

网友:
搂主说的对,F5B比赛规则要求电池在8.4v一下,如果要按照比赛规则配置设备,使用锂聚合物电池只能用2s电池,电压用7.4V,要达到80 度的爬升力,要动动脑筋,一是减重,电池只要帮你爬升到足够高度,然后就靠滑翔了,电池用1000mah是可以了,但要保证足够的放电能力,所以要选择20C以上的电池,25C、30C都不过分。第二是电机的选择,如果选用11.1v的电池,1000KV的电机转速达到11100转速,7.4v就要选用1500kv的2217马达(11100转/7.4v=1500KV)。第三是选折叠桨,建议选12x6.5,我在用11.1v电池、1000kv2217电机,电流是32A ,在7.4v 、1500的2217马达、12x6.5的桨,电流应该在50A,所以电池放电能力要大,电调要选50A以的,虽然上述配置下,电池和马达都过载,但电滑开马达的十几秒钟的时间问题不大。

楼主:
  楼上说的非常好,现在用的就是2217的,想让大家在帮忙看看能不能再暴力一点的配置,最好7.4V能90度爬升(奢望),呵呵

网友:
   如果是打算参加比赛那就搞不懂了 我以为你搞着玩

网友:
找我啊!我告诉你!

绝对的垂直爬升!一不小心还会翻过来!哈哈哈!

楼主:
你用的动力我已经知道了,哈哈,不过俺不和你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