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450悬停!!螺旋桨弯曲现象就是解决不了。(视频)

楼主(2009-05-04):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7012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7013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还是没能解决螺旋桨弯曲现象!!视频看

网友A:
呵呵~!这是因为你的摄像机的问题~!

网友B:
浆不会有这么大韧性吧.应该像楼上说的是摄像机问题.....

网友C:
LZ如果用的是确实是摄像机的话,请关闭AUTO模式,使用手动模式,或光圈先决模式,尝试各种快门和光圈的组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了。
当周围光照充足,你可以将光圈开的足够大,这样就可以将快门速度提得更高,拍出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看清每片桨叶慢慢转动的样子,然后你将光圈收小,相应降低快门速度,这时你会发现视频与你眼所见是一样的了。

网友D:
太牛X了 这形状很酷

网友E:
眼睛看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信的

网友F:
  居然把浆飞弯@!

网友G(2009-06-19):
DV帧数低于30侦/秒在回放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广播级设备要求是60侦/秒以上,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造成的错觉。

网友H:
这是正常的啦,因为我们看动态的影像利用的就是视觉的暂留现像,而摄像机拍下的并不是一张一张的图,而是从左到右的扫描,从上面扫到下面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个时间你的桨也在移动,所以当一张图扫完下来之后,你的桨看起来就弯了!因为桨动了呀!

网友I:
假设你主翼每秒100转,你需要用1/100以上的快门速度 才能捕捉到静止的大浆。
假设你的快门刚好1/100 那么 你会看到动态 模糊的大浆 但是还是直的。
假设你的快门只有1/50 那么你所看到的大浆会弯
假设你快门再慢 你就看不到大浆了 只能看到一个圆盘

网友J:
不知道楼主担心的是什么?

网友K:
 圆月弯刀?哈哈!LZ不知哪里买的桨哦!这样的桨应该不易炸烂哦

网友L:
桨的韧性很好,一流的桨

网友:
这是手机拍的,摄像机不会这样

网友M:
楼主用橡皮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