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V2尾推刮波箱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5-04):
看图... 就是把尾轴往右打出去些 .. 找根横轴或者尾轴 顶住敲记得垫点东西别敲花了...  大概敲到左侧波箱轴承那个位子就可以了

这样不用设置控上面的行程就可以不刮到波箱...  有刮波箱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明天试试

网友:
学习了......简单实用.....

网友:
其实解决这个方法最简单就是在陀螺上调整一下尾舵机行程就可以了。做到两边不撞墙就OK。

改尾轴齿轮位置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样可以增加尾推行程。

网友:
轴承都敲报废了

网友:
敲过之后最好上点胶水,不然有可能自己退回来,造成锁尾不稳

网友:
乱改.会出问题的

楼主:
以上的方法前提是设置陀螺舵机行程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搞   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