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QJ26cc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9-05-04):
新买的o艇,装的是QJ的26cc发动机,新发动机,发动后加不上油门,一加油门就熄火,怠速正常,化油器有反喷现象,调高低速油针都没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也不知道油管接反了没有,好像跟小松是反的,是不是上面白色的接进油管下面铜管接回油管呢?
还有就是我另外一条艇,配的是小松26cc发动机,化油器也是我自己调的,状态还不错,只是老是断轴,就断在软轴和硬轴之间的焊接处,害得我跑掉一个浆,也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断轴的原因。
还有一条A5,配的也是小松26cc,买了好久,就是一直没装,上周装好后去试航,结果向左根本转不过来,向右偏航的厉害,向左可以很顺利的转,查看舵很正,不得其解,忘高手解答。我怀疑是否是因为舵在浆的正后方,螺旋桨水流对舵产生了影响。

调整大小

QJ发动机,不知哪根是进油管,为何就是能怠速,不能加油门

QJ发动机,不知哪根是进油管,为何就是能怠速,不能加油门

调整大小

A5侧尾部

A5侧尾部

调整大小

A5正尾部

A5正尾部

网友A:
你可以在化油器上面看到2个螺丝,旁边有些着是 L 和 H 两个字母,L是低油真,收紧后放松1.2 - 1.5圈,同样,H 针也按相同的方法拎好,因该就可以了,至于油管有没有装反,其实很简单:按上面的手动油泵,油从哪条管吸进来,那条就是进油管了。

A5有偏航属于正常,毕竟这船重心高,左摇右摆,不好跑。

网友:
LS不是所有發動機都是你那樣弄的,
現在低速穩定不用管。拉高速死火,富油居多。
啟動發動機后,慢慢拉油門,如果聽到咳嗽的聲音,可以開大主油針。
如果突然死火就收針!!當主針調穩定后,下水細調~~慢可以收一點。想耐玩點富一點~

网友:
我有果句讲果句姐。

L针调得好与不好,不单止直接影响打火,而且还会影响油门表现,L针在 1.2-1.5 基本上是安全范围,可以正常打火,但是注意,怠速不是由L针调出来的,是由化油器上面的1个大螺丝,顶住油门调出来的,这个大螺丝,你需要拎进少许,稳定怠速,至于H针的大小,是控制高速的,可以用加大油门,在之前说的范围内调整,调至猛推猛收油门都可以应付的时候,就大概可以了,在配不同的负载的情况下,要适当调整L和H,具体要下水看情况了。

楼主曾经说过:发动后加不上油门,一加油门就熄火,怠速正常,化油器有反喷现象,调高低速油针都没用

也就是说,该发动机的L和H已经不在最佳位置了,你可以在上面给出的范围内慢慢试验1下,由于调整可能需要1定时间,建议接好水冷,慢慢调整

网友B:
不是说你不行~只是说不是所有发动机…扫排气比都是这样…不同的发动机的风油比都不同的…按你那么说还用调机么…同样的油针位置在小松可能已经富油…那到cmb可能是贫油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详细讲解,回头再仔细调一下发动机。。。。。。
A5偏航的问题我打算把尾轴支架向左偏转3度,看一下效果,舵效不明显我的理解为尾舵离重心太远,造成转弯半径增大,打算把舵移到船尾左边再试一下。
就是老断轴的问题请大家再帮忙分析一下,各位玩船的是不是也经常断轴的呢?平均多久断一次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你不行~只是说不是所有发动机…扫排气比都是这样…不同的发动机的风油比都不同的…按你那么说还用调机么…同样的油针位置在小松可能已经富油…那到cmb可能是贫油了

网友:
我是站在qj的发动机上说的,如果按照我说的来做,应该很快就可以调整好。
小松,我没有,但我看过说明书,原厂说明说对L和H,都是在 1圈 正负 1/4,我说的1.2-1.5应该也不富。
cmb离我们太远了,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那请问LS的兄台,化油器上有两个接口,一个是塑料的,一个是铜管,那个口应该接进油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详细讲解,回头再仔细调一下发动机。。。。。。
A5偏航的问题我打算把尾轴支架向左偏转3度,看一下效果,舵效不明显我的理解为尾舵离重心太远,造成转弯半径增大,打算把舵移到船尾左边再试一下。
就是老 ...

老断轴是不是轴留的间隙不够啊,桨叉和轴支架这要留几毫米的余地

楼主:
那请问一般是留几毫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化油器上面看到2个螺丝,旁边有些着是 L 和 H 两个字母,L是低油真,收紧后放松1.2 - 1.5圈,同样,H 针也按相同的方法拎好,因该就可以了,至于油管有没有装反,其实很简单:按上面的手动油泵,油从哪条管吸 ...

其实,我已经答你了,再讲1次:
化油器上面的泡泡,叫手动油泵,按下放开,油就会吸进去,你把油箱的输油管套上去,1边按,1边看,看看油从那条管吸上来,就知道了,化油器上的2个头,1个进,1个出
关于断轴的问题,先问问你是否用的那种什么老鼠尾的轴撑吧?用在该款轴撑上的轴,硬轴和软轴的粗细好像是1样的,因此,在焊接位置处理不好就容易断轴,可以学楼上所讲,适当讲桨叉放松1下,不要太贴轴撑了,大概在1mm以内,并且装上特富龙垫片,这样在转动的时候有空间,应该轴的压力就会相对轻,断轴属于正常,如果多次断轴的话,就要检查黄铜套管与轴撑之间是否错位了,压住了软轴,这样也会造成断轴

网友:
……
LZ你可以这样试试:将吸油管和回油管随便接上那两个油嘴,回油管需要悬空,不要碰到油面。关风门油门拉几下发动机,如果回油管有油流出就证明连接正确,反之吸油管吸不上油就是接反。

另外软硬轴断接口问题,我以前也曾经遇到过。不外乎几个原因:轴质量问题,可以更换更好的轴;拉断,这就像上面所说,软轴在旋转时会收缩缩短,安装时不能拉的太尽,要留个3、4mm空隙余量;轴套和浆架的阻力太大,抱死硬轴;两轴的连接处有大角度弯角,旋转时金属疲劳断裂。

网友:
还有,你的发动机我感觉低速时已经太富油,尝试先收紧L油针。另外不知你是如何调油针的,切不可几圈几圈的拧,要慢慢来,多给耐心,等掌握窍门后就会得心应手了。

A5的转向问题:你看看是否方向舵机的拉杆不够力,打左舵是变形。又或者是舵机安装得不好导致打左舵时舵机受到很大阻力导致下水后打左舵不够力转向。你可以试试用手稍微施力稳着船舵(不要用死力,打舵时舵机要能正常工作,就像你的手就是水流,船在水上行时打舵会遇到一定的作用力那样,你给舵的力就是那股作用力),感受一下打左舵和打右舵时舵机出力的分别。像你这样右转正常,左转不行,看是否打左舵时拉杆磨到船壳扭着,是的话调整一下方向舵机的安装位置及拉杆,使打舵时舵机传动给船舵时遇到阻力最少为宜。

A5是一只较成熟的商品船,正常安装的话左右转向都应该可以的。虽然我没有,但也看人家玩过。我的一点小小建议也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XD的耐心和详细的解答,真的受教很多。
QJ发动机的油泡泡是在化油器下面的,我按过,不像小松的在上面按几下油就上来了,我按了好几下没看到油管有油流过。互换过油管也是一样,现在我是进油管插在化油器上面的白色接头上,回油管插在化油器下面的铜接管上,怠速正常,加油熄火,看来这事要到周末才能搞了,每天下班很晚,回家就不能去发动打扰人家了。大家等待我的结果。

网友:
没所谓,反正,能打着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看看,你的H针是否开得过小或者过大了,等周末吧,我的化油器和你的不同,但估计有针大概都1样,1 - 1.5 圈内吧。

不过,你要确保油路畅顺哦,不然的话,就等于白调了哦

网友:
我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发动机,楼主的接法是对的

楼主:
昨天回去把QJ发动机发了一下,大小油针全部拧死好像还是很富油,发动机有反喷,求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发动机还是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去把QJ发动机发了一下,大小油针全部拧死好像还是很富油,发动机有反喷,求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发动机还是新的啊。

什么叫做反喷呢?
我只知道,如果油路畅顺,化油器正常而且满油的话,向化油器侧倾侧的话,会有适量的油漏出来,这个,好像不叫反喷吧,你要注意油壶的位置,不要太高了,否则,油就会灌出来

网友:
那叫追油…在死火的时候喷!油路有问题会这样!通常是没有油上

楼主:
回20楼,反喷就是在发动机怠速时,从进气口有汽油喷出来,船壳上明显可见汽油痕迹,有时油门加到底也是怠速状态,随即熄火,且此时大小油针都锁到底了,与大小油针都是1.2圈时的情况根本没两样。
在船舱里发现一个M3的不锈钢止头罗塞,不知道是不是发动机上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小的罗塞引起的问题,拆了化油器,没发现异样。茫然中,这发动机怎么了,难道我中奖了?

网友:
怠速有油喷是正常的

网友C:
我的QJ汽油机也是和你同样的问题,搞得郁闷。

网友A:
我的qj,在怠速时无这个现象啊,只是玩完收拾的时候,会有油漏出来,但没有在运行的时候仔细观察过,有不知道有没有油喷出来,可能你真是中奖了,哈哈

虽然觉得无什么可能,也多口问1下,你的风门,有全开么?

能怠速,化油器应该就正常了,但是,如果吸气不够,油路不畅,也有起不了高速的可能,慢慢来吧,明天就有大把时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QJ汽油机也是和你同样的问题,搞得郁闷。

看来是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qj,在怠速时无这个现象啊,只是玩完收拾的时候,会有油漏出来,但没有在运行的时候仔细观察过,有不知道有没有油喷出来,可能你真是中奖了,哈哈

虽然觉得无什么可能,也多口问1下,你的风门,有全开么?

...

没发的的时候关风门上油,然后开风门发动,风门全开的,发出来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根据你QJ发动机的图片看,发动机上面的这种化油器,只要接一根进油管就行了,没有回油管。

楼主:
QJ问题解决

周六抽空把QJ化油器拆开看了一下,终于找到问题,化油器中有一个通往高速油针的铜盖脱落,造成大量油流向主喷嘴,将其复位后,发动机按正常调整,一切OK.

如图,24楼的XD你也可以拆开化油器看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如图,24楼的XD你也可以拆开化油器看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恭喜恭喜!能打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