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噪音很大·~~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04):
我的飞越450飞行3月有余,最近2天飞行时,感觉噪音比以前大了很多~~~检查发现金属机身有稍微变形,但是
电机
齿和大齿咬合很顺,飞行时没有震动~~~飞行时状态也比较稳,就是噪音比以前明显大了很多·~·望高手指点·~~这会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呢???多谢!

网友A:
马达的噪声大不?再检查一下轴承

楼主:
谢谢朋友们·~~明天我换轴承试试看·~~

网友B:
大部分可能是电机轴磨损了

网友B:
把电机拆下来,看看定子和转子之间是否有虚位,我原来的电机就出现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