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具船改装

楼主(2009-05-04):
我有一只新奇达6027,速度没劲
想改成无刷的,但不知这个ABS塑料船体行不行
尺寸:101*28.5*20CM
如可以改麻烦推荐下配置。谢谢

网友:
船看起来挺好看的。

换无刷才是王道。

网友:
换无刷的话,除了壳,其他的全部没用,还是省省吧

网友:
食之无味啊!

网友:
还是别改了,不够折腾的。换无刷+电调+电池等,小1K。等这米花了,壳子又不满意了。

网友:
9494,可以换个750有刷电机和换个大点的桨,会快点的!

楼主:
 那这个玩玩放着给儿子耍,还是直接上玻璃钢的

网友:
上玻璃钢

网友A:
ABS的壳单位重量牢度比玻璃钢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的壳单位重量牢度比玻璃钢大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船,我直接把桨换小一号(换成445的桨,原理的桨直径是50毫米的),电池直接上11.1V锂电,今天试了一下,速度明显提高,但是船会飞出水面,点头,转弯时甩尾,我第一次玩船,不知道怎么调整。
有那位大哥会调整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