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屑板

楼主(2009-05-04):
什么也不说 看图

看距离

网友:
顶,我的“用垃圾做的小车床”早就安装上白钢做的接屑屑板啦。

网友:
这个接屑板只是为而来清洁一点吗,请教楼主???

网友:
不错,我也准备加这样一块板呢,简单实用。

网友:
又不是2k4 ,有几个床呀

楼主:
回藤椅 是为了清洁的
看了老工人 和冰气工作室的帖子,想到大部分的切削屑都是在刀下一点的地方 就做的这个接屑板
   这样的板子大部分的切削屑都接住在板子上清理容易多了 而且丝杆上几乎一点都不会落屑  这样的好处是不用做那种风琴式的
   风琴式那种接的干净 但是清理起来特别麻烦
这样做也没有像冰气工作室的那么复杂。有条件还是做冰气工作室的那种伸缩的好

网友:
楼主的刀架不错 详细描述一下呢

网友:
这种刀架上下是否可调呢?

网友:
谢谢楼主答复,又懂了一点,呵呵

楼主:
这个刀架是前两年坛子里pzh-lhl教做的 详细可以参考pzh-lhl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BB%BB%B5%B6%BC%DC
用的非常方便 刀装上可以随便调高低 我没有做很多旁边的那块 所以要每次换刀对刀高 如果做几个固定的上面加一个高度定位螺丝更方便
具体尺寸要看你自己的床来调整 注意那个小块的边能上下移动无阻挡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来顶你的贴子,
很实用啊

楼主:
谢楼上的 我就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想到这么搞 就是没有本事搞到你那种可以伸来缩去那么漂亮

网友:
我的因换了个大的卡盘有点碍事暂时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