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晚上把 MD933换起了。。

楼主(2009-05-04):
发现一个问题。。。内装就是 内八字
外装就是 外八字
8字不是很严重 选在外装了。。。明天试飞下
刚收到的时候还以为线短了。。装好才发现。。是长了点点。。。。

网友A:
内装就是 内八字
外装就是 外八字

楼主:
选择内装的目的是让连杆尽量垂直。。。但是这个设计原因。。。内装跟外装是一样的倾斜角度。。只不过一个向内斜。一个向外斜

网友B:
我是内装的 有点八字 还凑合吧

网友C:
小冯安装舵机要垫东西,这样才能保持连杆垂直

楼主:
个人感觉垫东西固定:loveliness: 强度不一样

网友D:
我外装的,感觉挺正的阿,不过上次飞时发现有抖舵现象,电调35X,问厂家说供电问题,叫我买UBEC.楼主试飞了看你有不有这问题!

楼主:
我怀疑厂家在推卸责任。。。为什么其他的舵机用内置BEC不出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是才发现的。。。我已经改了外置BEC 而且抖舵的只有其中某个。。不是全部。。。如果是供电问。。为什么其他的不抖

网友E:
什么叫八字??

楼主:
正面往后头看。。。前面两个舵机连接杆 本应该垂直状态是最好。。但是因为各种舵机尺寸问题。。。不一定是垂直 有可能成八字形状。。。【往外就叫外八字 往内就叫内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