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350电调故障

楼主(2009-05-05):
我的450换用esky 0350电调后有点发热,我将热塑膜打开后换了一个大的散热片,其它地方都没动,但接上后
电机
无音乐,但四个
舵机
正常,请教高手如何解决问题,难道就这样坏了不成!!!

网友A:
功率管 可能挂了

网友B:
可能是散热器没用安装好,过热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