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丰450R35-F电机+A123+40A=10分钟

楼主(2009-05-05):
冰丰450R35-F电机+3SA123+好赢40A+13齿=爽飞大航线10分钟。(电调要设成低压,否则只能飞1--2分钟。)油门曲线是直的,螺距-3,+5,+10.

楼主:
我上图后才看到机机小了个螺丝。怪不得飞的时候有一点怪音。

网友:
这飞机伤得不轻哪,骨折上夹板了。

网友:
经典好电机,带散热风扇的!!!

网友:
老知青帖子要顶啊~

网友:
骨架打的不错啊。。。坚如磐石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呵

网友:
原来拍照也可以检查到飞机的隐患

网友: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A:
AKE 的这款是3500KV的吧?
队长有没有改造过?
10分钟后马达温度如何?
用A123长期飞对马达有么有相对不好的影响?
大航线,10分钟啊~~~
改日试试3D行不?
要是可以,我立马买一个去。。
KV3800的是不是更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KE 的这款是3500KV的吧?
队长有没有改造过?
10分钟后马达温度如何?
用A123长期飞对马达有么有相对不好的影响?
大航线,10分钟啊~~~
改日试试3D行不?
要是可以,我立马买一个去。。
KV3800的是不是更合 ...
这电机数据是原装的没改过。我试过连飞3组3S的A123电池,(半小时)。电机电调温度正常。飞3D可能力度软一点,(个人感觉改过的430L比它强一点点)

网友B:
知青大哥,我的是铂金40A,不知道用XXD的2218-5电机会不会有问题,438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青大哥,我的是铂金40A,不知道用XXD的2218-5电机会不会有问题,4380kv的
英雄配美人。最皆拍档。

网友:
 电池上都做广告,不错不错

网友:
有个疑问,这样的搭配,简单的3D不知道行不行,比如倒飞悬停啥的

网友:
3D肯定不行的,太软了!没力。我用3800KV的电机13T齿悬停我都觉得有点反应迟钝。

网友:
我的一个模友早就在用了,确实能飞10分钟以上,而且用的是15T,3000KV电机,刚开始不习惯,时间长,觉得太累 ,后来习惯了,还说我的lipo(6min)不过瘾
我也试过了:
1:飞机灵活性降低,看个人是否习惯了。
2:如果混用lipo,比较麻烦,要重设油门曲线、螺距、陀螺感度等,建议在控上copy一个,以便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