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车床,有没有朋友帮忙长长眼,谢谢

楼主(2009-05-05):
这是什么车床,有没有朋友帮忙长长眼,谢谢

网友:
配件不齐二十年没洗澡的0618

网友:
有走刀箱,应该不是0618,收拾一下应该好用!值1000元!

网友:
可能是国外流失,进口JJ!

楼主:
绝对不是0618

网友:
旧床,估计进口的

网友:
这车不好找配件!!处理了

网友:
工业床 不是CO618   仔细查查精度 这样的床子应该过了两手了  原床一定有底座  应该是二手的时候去掉底座的

网友:
好床 相对于0618是过之,线条比0618还流畅,还带变速箱,上面都是浮灰,不象绣 梳洗打扮一下也是个美人坯子 就不知价格怎样

网友:
这个床的走到有换档机构的,走刀速度可选,粗车精车转换,车螺纹都很方便!主轴轴承没有问题,各个部件没有太大的问题,又不缺部件的话,是个宝贝哦

网友:
可能是个陷阱哦  小心  厚厚的尘土下可能隐藏着不可修复的缺陷

网友:
看来床的主人比较喜欢喝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