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小船看看病~~~~~~~

楼主(2009-05-05):
山寨小闪电  配置如下
FSD  2040  3600KV    3627浆   ZTW 40A 电调   11.1  1500 20C电池   其他五金配件都是成品,请看图
下水后动力就一顿一顿的,速度上不来,空转正常

网友A:
在多远才发生的情况?如果在岸边就已经不行的话,就是电调保护了,你的电池可能没冲满,在有负载的情况下,保护了。
如果在外面发生的话,就是遥控接收没电,或者接收有问题了。

当然,以上都是建立在你的电子设备正常的基础上来推的。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你的小闪电的重心和桨的入水角度未调好,可以参考成品的小闪电的内部配置图。

网友:
电池没有20C

估计就是10C的

网友:
换小的431浆看看

换小的431浆看看

网友B:
电池不行,放电电流不够!

网友:
我新购的成品小闪电,船身前部分用来放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行,放电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多远才发生的情况?如果在岸边就已经不行的话,就是电调保护了,你的电池可能没冲满,在有负载的情况下,保护了。
如果在外面发生的话,就是遥控接收没电,或者接收有问题了。

当然,以上都是建立在你的电子设 ...

是的,在离岸边不远就不行了,晕~~谁去玩不冲满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行,放电电流不够!

那要多大电池呢?在大点船不沉了

网友:
入水角度小了点。

网友:
在水里抓住船加油门看看,先区别动力问题还是航行姿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多大电池呢?在大点船不沉了

不是说你的电池不够大,是说电池的放电能力不强,要大点C数的,或者用7.2V容量2600MA的20C以上的试试。。。

网友:
同上,电池的问题解决下,还有就是浆再换小点。舵机再往右移点,左边电池的空间也可以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