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G770T,GP750,PG800,401这几个陀螺仪用在600上哪个3D性能最强?

楼主(2009-05-05):
问高手,G770T,GP750,PG800,401这几个陀螺仪用在600上哪个3D性能最强?
谢谢!!

网友:
论性能肯定PG800最强,要看稳定性和放心程度就难说了

网友:
如果又要性能又要放心 770+8900

楼主:
PG 800 比 770T还要强吗?

楼主:
看到pg 800的内部图,感觉做工很差

网友:
可以考慮 520~

网友:
理论上800比770强大   而且由于有单独的设置卡  功能上也要强大很多   不过770根据我的使用经验   貌似和FF的控 配合的不是很和谐   导致中立点。。。。飘。。。

网友A:
G770T搭配8900G绝对比PG800好,性能不输GY611.

网友:
ALAN的700都是用gp750 + ds6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G770T搭配8900G绝对比PG800好,性能不输GY611.

何以见得绝对比PG800好?PG800貌似是DS760的克隆,DS760貌似也不输611

网友:
到底哪个好啊

网友:
只要感觉好

只要感觉好,百来块钱的陀螺都能超过401

网友:
这个是老外说的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