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器的求教!

楼主(2009-05-05):
各位師父!小弟想用华x4#3的零件做个迷你飛翼玩,,但苦於兩个小舵机是昇落及副翼,遙控器又沒有混控!
聽說普通4Ch控如沒混控可加个混控板就OK,但小弟並冇經驗,!!
而且华x爾的設備也很特別(不論接頭、电壓及信号)都不普通,
所以請教有識的師父們,幫忙計較一吓及混控板是如何運作的?
非常感謝!!!!

网友A:
有三个方法:

1. 改作常规布局的飞机,一个舵机控制副翼,一个控制升降,这个不需要混控
2. 买个混控器,大概20吧(因为舵机都是pwm信号,应该兼容吧,不过没试过)
3. 你问的那种是在遥控端加装混控器的方法,好像不适合你,其实就是个四运放,对R和A的电位器的电压做 R+A 和 R-A的操作

网友B:
做个机械混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改作常规布局的飞机,一个舵机控制副翼,一个控制升降,这个不需要混控
2. 买个混控器,大概20吧(因为舵机都是pwm信号,应该兼容吧,不过没试过)
3. 你问的那种是在遥控端加装混控器的方法,好像不适合你,其 ...

謝謝啊!看來方法2比較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机械混控吧!!!

机械混控??未見過啊,可否解說一吓呢?謝謝!

楼主:
其實小弟想做這个B2飛翼,已做了兩个小板型,手掟試飛感覺好浮、隱定。但實在尺寸還在考究中,

還有一个方案就是用三通小电直的套件直接做双槳轉向吧,還想請教一吓師父,三通直的尾电机能否直接換上(線圈舵)呢?
因為都是用直流电呢!所以覺得有可能啊!!

小的這个好立體呢

大的反而扁扁的不好看,要想想辦法

网友:
真小巧 期待成品

网友:
小飞机不建议做B2,因为没有上反角,动作太灵敏,平衡很难控制,除非你是顶尖操作高手并且你所用采用的舵机方案能迅速的传达你手上的操控至舵面。

楼主:
就是想到頭暈了,都攪不出下一步,
但看到一位師兄做的机型,覺得好有潛質,而且我的全零件(連电)只是30克,
是他10份之1重量呢,望大家意見一吓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7406&extra=page%3D1

1任我行師哥,不好意思,借你貼子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