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E004

楼主(2009-05-05):
求救E004,前天我在家准备飞是电池接反了,大浆狂转,我猛的反映过来把插头拔了,线路上烫的不得了,我想这下完了,在接上电池,可以飞,一会信号灯就不亮了,我拆了4合一发现,里面的一块东西掉下来了,我后来去手机店把这焊上了,发现信号灯不亮了,请大家看看,还能修吗?

网友:
掉下的东西是肖特基管,电源反接,这东西发高热,导致锡熔化掉落。另外,从图中看,两只1117三端稳压烧了,这样前级没有工作电压,所以不工作。由于没有见到实物,还不能确定前级是否有损坏。

网友:
楼主烧的不轻呀!

网友:
接收机部分大概问题不大,主要会烧三合一里面的电调。

下图中的红圈里面的器件肯定要更换了,蓝圈里面的器件也得测量一下。

网友:
LZ    电调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