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环奇817 4合1烧坏 修复问题

楼主(2009-05-05):
请问一下大侠们 我的环奇806 817 的4合1  坏了 是正负极接反了 当时都着火了 吓死我了 可是我的2个舵机还能正常工作,只是 看的了正负电源线挨着的那个一个 黄色的贴片 已经烧的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这东西是位置在天线在左面  正负极电源线在右面 然后是接受晶体在前面 插针的一对针 在右下角 右上角那个黄色的贴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从硬盘上拆了一个写着22u 10 的一个这东西给换上了 第一次换上可能是焊反了 通电 这东西再次着火 没办法 又拆了一个 焊上了 红绿灯闪烁 2个舵机正常 可是马达还是不会转动 通过观察发现油门推动的时候 4合1上的指示灯是有明暗变化的 也就是说 4合1还能接收到 油门的控制大小信号  请问还需要换什么东西?我换的这个贴片能不能代替以前的那个什么型号也不知道贴片来使用?
补充一句啊 我对电子技术可是一天都不懂啊 什么这晶体管 那什么贴片型号 擀面杖吹火 不通。。。。。最好能告诉我 怎么拿着这东西 测量哪里 或者哪个针脚 不胜感激。。

正面全图,红色框内是自己焊接上去的 不知道这东西对不对

正面全图,红色框内是自己焊接上去的 不知道这东西对不对

背面的贴图,好像坏了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上面写着M7

背面的贴图,好像坏了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上面写着M7

网友:
M7是个续流二极管,除稳压管、变容二极管等特殊用途的二极管以外,可以用任何二极管替代它!无非需要考虑的是体积,只要能装得下就可以了……
现在,你还需要检测元件有:
1117-5.0、IC5、马达驱动管。

网友:
黄的 是 电容 钽电容 低压带极性!!接反就 爆炸

还有可能 烧 MOS 管 不 懂就是  第二张图 的 方框上边的  8脚的 元件!!直接两个引脚连接着 输出电机

网友:
我和你曾经坏到一起去了(是一样的806四合一啊

需要更换以下东西
1 :黄色电容用25V220UF普通电容代替,更保险,不会再炸了.(无刷电调上用的那种)
2:M7正反两面各一只二极管,必须换.
3:M7上面的那只八只脚的FET场效应管,用9926A管换掉.(如果电机不转,肯定这只管了也坏了.)
如果你的四合一还能反应,说明主要是电机输出部分出了问题,其它可能完好.基本更换这几个元件,应该会好,除非烧得太深了.
以上经验我也是得益于黑人大师的亲切指点,才有所收获的.希望能给您有点儿帮助.

楼主:
嘎嘎 谢谢 已将4和1 快递给黑人了 哈哈

网友(2009-10-05):
我也出了一样样的问题,要不要寄给黑人师傅修。。。不知道黑人师傅的联系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