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PPM和PCM的都应该进来看看!发现最容易引起失控的隐患!

楼主(2009-05-05):
关于接收天线是否该露出一点点的说法.

是否应该让天线露出一点点呢?

是否应该让天线露出一点点呢?

网友:
不是这样吧,全包了都不会影响接收的

网友:
没有任何根据的说法。
接收天线用的是绝缘外皮,何来影响接收的说法?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不敢苟同

网友:
乱求JB说!

网友:
 要不要把发射机的拉杆天线拉出全长,也用热缩管套起来呀,或是用胶布封严密!
没有道理的解释。
        楼主还是找其它原因吧,检查一下接收的天线的根部是不是断了,里面断了,外皮完好导致接收天线接触不良.,这样的故障才是是经常发生的。解决方法:剪去一小截;重焊接收天线。

网友:
  楼主很有意思!

网友:
不可能的道理,从没有听说硅胶影响无线电波的

网友:
楼主你的接收天线这样重叠会影响接收的,我以前都试过好象你这样的安装方法都出现过失控,后来把接收天线解开不重叠线就没有再出现过失控了.

网友:
搞笑。。。不过拿砖头当起落架确实证**维够敏捷的。

网友:
啥 理论都有 !

网友:
还是2.4的好啊

网友:
任何不导电的绝缘物质都不会影响电波穿透的~电子学基础知识

网友:
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