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黑人号召,放出ESKY 004三合一与LAMA V4三合一对比测试结果

楼主(2009-05-05):
看了黑人的帖子,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呀,为广大模友着想,为广大新人解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呀。

就学就学,正好手头有一个改无刷LAMA拆下的三合一,把手头的004四合一拆了,在办公室里进行了对比测试。

        测试样品:ESKY 004 三合一、ESKY LAMA V4 三合一
        测试仪器:IWATSU 数字示波器
        测试电源:ESKY EK10181 7.4V锂电
        测试负载:5欧姆无感电阻
        接收机:    ESKY 004原配接收
        遥控器:    ESKY 004原配 0404 遥控

先看看两个三合一对比:(各图上面的为004三合一,下面为LAMA三合一)

        可以看出,004为新版三合一,和LAMA插针完全一样,这样两个三合一可以共用一个004接收进行测试。
        连接线图对比:(同样,上图为004连接,下图为LAMA连接)

这次对遥控油门在0%、50%、100%三个档位进行测试,用示波器测试输出波型和电压。
测试结果:(004上的M1为主电机输出,M2为尾电机输出,LAMA只测试了一个输出)

        测试结论:两者输出电压基本一致。但004输出信号波型十分差,下降沿不陡,上升沿顶端还有寄生干扰。而LAMA则输出很纯净的方波。

网友:
哈哈,很好,LAMA很强大, 可是黑哥要比的是新旧两种004啊

网友:
 又一位像黑人那样的专业人士。

网友:
我在玩的过程中也感觉LAMA V4信号好于E004,V4从不斗舵,而E004有是会斗舵

网友A:
暂不发表意见……
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暂不发表意见……
问题不在这里……
黑人兄,图片里的人是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人兄,图片里的人是你吗???

衣服是我的,手是我的,
头不是我的!颜色更不是我的!

网友:
那 抢和墨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枪是武警叔叔的,墨镜也不是我的!

网友:
够专业 有说服力~

网友D:
貌似图下面的才是004三合一哦,我的004上的三合一跟下面那个一摸一样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图下面的才是004三合一哦,我的004上的三合一跟下面那个一摸一样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您是老版的四合一,,,老版的四和一和拉马好像电路是一样的,拉马少了一个场管!!

网友:
专业人士啊。示波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您是老版的四合一,,,老版的四和一和拉马好像电路是一样的,拉马少了一个场管!!

您老这么一说,有门,如果我把LAMA的三合一上补充上那个CMOS管,是不是可以代替004的三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老这么一说,有门,如果我把LAMA的三合一上补充上那个CMOS管,是不是可以代替004的三合一?

呵呵!
没门!补焊上一个FET后,只是增加了那路的电流输出能力而已……
004、005与LAMA系列的混控板上的微机里,装的软件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