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0和D210该怎么选?没事的模友进来聊聊

楼主(2009-05-05):
本打算自己做一个,可我们这里小床配件不好买,加工条件和能力也不行,还是打算买床吧。因为喜欢买来就用,金属齿轮的床子,价格控制在4500元以下,所以选定D180和D210,还有伟舜 WM180V。

在D180和D210反复比较考虑,我还是倾向D180,理由如下:
其1,加工能力因素。D180和D210电机功率接近,加工能力主要是2个指标,D210车最大直径为210mm,最大长度400mm,而D180最大直径为180mm,最大长度300mm。作为家用床,一般很少用到最大加工尺寸,尤其是做模型。
其2,价格因素。D180比D210便宜300元。很多模友说D210性价比高,但我不这样看,D180不仅仅是价格低300元,更重要的是D180是直流电机,无级变速,带速显。而D210 400是220V交流电机,皮带变速,无速显。关键是D180变速很方便,很省事。D210每次变速还要揭盖子,调节皮带轮,操作很麻烦,如果D210改无级变速,电机要380V的,再增加一个7,8百元的变频器,又要增加一笔大的开支。
其3,重量因素。D210比D180重40KG,重量增加固然增加床子的稳定性,加工大点的金属零件强些,但对住在楼上,工作面积小的模友就不便了。
综合上面几点,我认为,如果模友是住在楼上,工件间不大,加工木制件,有色金属件为主,偶尔加工一些小的钢件,无条件改造床子,米不多,还要操作方便,还是选择D180比较好。如果模友能接受床的重量,看重的是价格能力,时常加工些钢件,铁件,改造能力强,有米,还是选择D210带380V电机+变频器的那种吧,多支出1000元。
我主要车有色金属,偶尔车小钢件,不想额外买变频器又要变速操作省事,住在5楼,床子不能太重,所以更倾向D180了。
D180和WM180V怎么选?自己没底,
伟舜 WM180V的电机是450W,D180电机700W(600W或者750W?),价格WM180V/D180,3300元/3700元,其他技术指标和D180接近,据说售后很好,样子看起来还不错,但用的人少,现正等着看其他模友试用报告呢。

我想在控制一定的价格范围内,选个适用自己的床子,有同样考虑的模友一起聊聊,还请位高人一试身手,给个建议如何?

网友:
估计最近没有人敢回答这类问题了...
建议LZ买的时候去看看实物再作最后决定...

网友A:
有色金属哪怕是边角料也不便宜…到时侯八成是啃钢啃的最多;至于木头…我还没见过哪架模型上有需要上床的木制件的。直流电机所谓的无级变速和皮带轮变速可不是一个性质,转速慢了估计连木头也啃不动了,呵呵。至于重量嘛…哈哈,在下就干过把d210和bf20搬到五楼再搬下来的事,虽然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就是花的时间长点。这东西可不像飞机图轻巧,到时候花点钱找三个民工师傅,换来的是40公斤,值啦~

网友:
机器还是大点的好用,要是我就先选D210了

网友:
选D210 我不是托

网友:
幸亏楼上提醒我了,我也不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色金属哪怕是边角料也不便宜…到时侯八成是啃钢啃的最多;至于木头…我还没见过哪架模型上有需要上床的木制件的。直流电机所谓的无级变速和皮带轮变速可不是一个性质,转速慢了估计连木头也啃不动了,呵呵。至于重 ...

D210每次变速需要换皮带轮麻烦,又不想再花钱添变频器,所以想到D180了

网友:
 观望,没米人路过

网友:
好!

好贴!
问题谈得很细,很到位!

网友B:
我选WM180V,400块差价啊,抵一个礼拜工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选WM180V,400块差价啊,抵一个礼拜工资了。。。

月挣1600,对吧
开车床受累的地方多着呢,换皮带轮不算麻烦 的。
其实这东西最主要的是个人手艺。不管180还是210,只要火候到了,硬件的细微差别就可以忽略了。要是楼主想买180的话,WM180也不错。还便宜400块

网友:
WM180和D180轨道宽度是不是一样的?WM180的好像是100宽D180不知道多少?看介绍好像D180重了很多?我也想买不过感觉180有点小

网友C:
LZ说的全是外行的话,先学习吧

网友D:
........老伙伴.......家用玩具床也就这样了 据说有个什么250的车床不错  你详细的你问问7KH  还有华尔街交易者用的车床也不错
如果你买床时候买了皮带变速 换挂轮变进给的  那你使用的时候效率会变的很低 然后会让人烦躁和疲劳

网友:
建议楼主选大的,大一点强度就好一点!

网友:
还是D210吧,毕竟180小了点,真要加工点大的再后悔多麻烦啊,另外一直不喜欢直流变速,还不如弄个380的加变频器呢.皮带变速也不坏啊,起码低转扭矩大.
我就是托,不服的出来碰碰.

网友E:
再发一遍
D180就是有这么个优势,就是自带调速功能,调速很方便,我买时还没有转速表,现在看网站的图片又带转速表了,回头自己也装一个 买家用小车床最主要是看你拿它做什么,如果已知你的零件大小,就好定下车床的加工范围,小些的还不占地方,毕竟是自己家里玩的,如果你零件要大些,或以后可能会加工大些长些的零件,就建议买个大些的吧,D210V是自带调速功能的,就是又贵了几百个大米,不过也只大了3X10个厘米而已。自己玩要是米多就不要在乎那几个大米,D210的6级皮带+变频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出超强的低速扭拒,当心不要把主轴扭断  ,还有D180和WM180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重量,功率,附件甚至邮费等,买什么床最终还得自己拿主义。

网友:
根本就没烦恼,210就比180长点罢了,家里空间大就用210吧,至于皮带,用上了就知道他的好处了,怕懒?难道你不是勤劳的中国人吗 顺便带下,WM180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全是外行的话,先学习吧

我就是外行啊,不懂所以才向各位请教呢。没摸过床子不知道换轮子有多麻烦,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伙伴.......家用玩具床也就这样了 据说有个什么250的车床不错  你详细的你问问7KH  还有华尔街交易者用的车床也不错
如果你买床时候买了皮带变速 换挂轮变进给的  那你使用的时候效率会变的很低 然后会让 ...

谢谢答复哈,那个250我觉得太难了,想买个简单好操作的,就是怕换轮子变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发一遍
D180就是有这么个优势,就是自带调速功能,调速很方便,我买时还没有转速表,现在看网站的图片又带转速表了,回头自己也装一个 买家用小车床最主要是看你拿它做什么,如果已知你的零件 ...

D180从功率和重量来看,加工能力应该比WM180强些,附件差不多,运费D180好象是包运费吧,这样就差300元了,关键是没摸过床子,经验没有啊

网友:
其实你大可不这么费心思你要加工的东西最大有多大就行了要不跟我一样大的有620小的有210

网友:
D小东西180也可以了,D大东西210远未够。

网友(2009-07-09):
我觉得d210就很好了

网友:
就选 120吧

网友:
我就买的210 ,  觉得非常不错。个人建议还是210,300多块,一餐饭而已。省的以后变成鸡肋了

网友:
我的是WM180,性价比感觉不错。
LZ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上个大点的床比较好用。
啃起钢铁来小床实在是着急

网友:
最好的方法:选D210,让厂家直接装380V的750W电机,机器回来后自己买个二手的变频器就什么都解决了!
D210整体强度比D180要强,买大一点的不会后悔!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09-10-26):
这个贴可以当教学贴.  买大的吧.

网友:
主要是看你常加工的工件大小,原则上机床越大越好的。

我用的是180,因为量少而尺寸大的件我让外协来做,有些东西自己做不是很实际。

网友:
买了没
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
我没看楼主选的几个床,我同样不是托
说说我的情况
我现在有2台0618,其中一台缺尾座与刀架,但我找了好几天,始终没找到,太少了,没有这么小的。还有就是刀具与配件等,我的建议是大的配件什么的都好买。就象我今天看见几个数控刀杆,挺便宜的,可就是太大,太可惜了

网友:
直流 电机
无论是电机还是调速板都容易坏
还是交流电机可靠

至于调速
在家里玩 不要求量 慢慢弯 变速换皮带没什么问题
lz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车床一般都是低速 高速危险 而且刀具受不了 还要冷却
所以推荐床大一点
而且是交流电机的
绝对没错
过载了皮带可以打滑

网友:
180就够了,看你怎么用了,如果是大件,210也未必能满足啊,如果说要搞加工的话,怎么也得200多公斤的,相反,小的机器精度好控制,至少自己能调整,大的机器,调整的时候累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