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70涵道推力实测

楼主(2009-05-05):
随着涵道飞机的流行坛子里也有不少朋友加入了飞涵道机的行列。市场上品种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涵道和马达产品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选择的疑惑。
涵道产品里面坛子里讨论的比较多的是黑旋风,那么这个涵道到底他多大的实测推力呢,那就看下面
测试设备:
3000克最大量程,0.5克精度的电子称。
老鹰树
黑旋风70涵道带2842 KV3200马达(
涵道带唇口带尾椎
)
软件
全套
3S 2100 25C
电池
接电
显示
全油门状态:38A,417W, 935克推力,
效率2.24克每瓦
[img
再看下4S下推力
4S下全油58A,功率821瓦,推力1451克,
效率1.76克每瓦
总体来说,此涵道适合使用3S锂电,2200 20C就足够了,没有必要25C。4S下功率大,推力也大但效率会低不少。
想在3S下得到1KG的推力需要更换更高KV的马达,当然也需要25C的电池,这个搭配对于广大爱好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测试是实际的推力测试,涵道口向下涵道由等长木架连接于电子称上。这样得到的测量结果也更准确。
涵道带有唇口和尾椎,这2件东西对涵道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少任何一样都回大大影响效率。当然还有连接风扇和马达的
桨夹本身的同心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网友A:
为什么你测的都比我们自己测的大力非常多呢?

网友B:
新款70函道用的是2842马达吗?我还以为是2836呢,新旧两款函道我都在用。我的配置是4SA123电池组,新西达70电调,函道装机无唇口有尾锥,2架飞机飞机全重都在980克左右,具体推力手上暂时没有条件测,但是从实际装机的推力来看估计在900左右,考虑到实际装机于测试环境还是有点区别肯定会对推力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感觉这个测试比先前朋友的测试要更实际些了!

网友C:
没有导流 效率下降不少

网友D:
宏基的小本不错

网友:
这样称的推力 正确吗

网友:
因为 飞机的后面是通风的 你的那个下面好像是封牢了阿 能称正确吗 新手乱说一通哈 不知道对不 不要骂哦

网友E:
上下都通风的啦,这样测的应该是比吹称更有“说服力”~~~~~~

网友F:
关注中,不知哪个准

网友G:
实际使用中!

网友H:
一直在用64的黑旋风
70没用过

网友I:
我想问下你的东西怎么连接到电脑上的 !那设备在那里买!谢谢!

网友J(2009-06-15):
好东西应该大家分享。楼上的,接电脑的测试设备叫“老鹰树”

网友K:
软件不错~~~顶一个

网友L:
楼主在那里?如有机会想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好像价格也比较可以,淘宝上看了一下,就是不知道真正效用

网友(2010-06-19):
标题

這样测是理论上来測的,是轎爲理想情况下測出来的,可能在结合实际之後也許结果不一样!

毕竟装到飛機上,有各方面的客觀因素的!

第一、如果進氣口不够大,也有一定影响。而且這個影响相對来説是颇爲之嚴重的,加上現在的涵道機都求像真,涵道的進氣口都相對轎小,即使開了作弊孔效率也不會是空涵道測試的100%的;

第二、涵道出氣口很多飛機都是收窄的,同样也有點點影响;

第三、理想状态下空測涵道的推力,他出出来的風是100%“原装”的,到了飛機的“泡沫肚子”里面,是需要經過一小段与飛機機身的泡沫材料摩擦過後才吹出来,摩擦後,已經損耗了“風”的速度了,出来的風就不再是100%的了!

所以這样的數据,我自己覺得,仅仅供参考吧,如果説飛機起飛重量是900g,也許推重比只有0.8~0.9!

网友:
晕死,如果黑旋风 70 全油门 要58a ,那配60a 好盈电调容易坏么??

网友M:
这是压称法吧 ! 如果是  推力 要打点折扣了···  进气口离开 称的表面 3倍的直径 干扰才会比较小    测涵道 最实际 最准的办法 就是装机实侧  飞机进气口 和排气口 设计的好坏 直接会影响到推力    (装在飞机里  拿个拉力计 直接测)

网友:
之前已经有前辈纠正过涵道的效率损失问题。原因很多。问题很严重。多半商品机用加大电压弥补风力损失。如何把通气道做好成了发挥涵道的关键。

楼主:
鱼春说的有道理

但涵道的用途好像不只是给泡沫涵道机用吧,如果是进气道等截面走,并且内壁顺滑呢?
本帖说明的是涵道本身的性能,至于装机有什么效果确实要看很多因素,用的好能出90的性能,用的不要50%不到。但不能说因为用的不好而否定涵道动力性能。

网友:
顶起,涵道安装很重要的,相同的涵道安装的好坏推力差距就很大了。我的黑旋风怎么装都会有一点抖动,推力就到880G上不去

网友:
我买了一个老虎头的f16,今天早起试飞炸鸡了,拉力是600克,总重880克,达不到70涵道的拉力,3s的2200电,不知道为什莫,请高人指教

网友:
楼主的设备齐全啊!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是压称法吧 ! 如果是  推力 要打点折扣了···  进气口离开 称的表面 3倍的直径 干扰才会比较小    测涵道 最实际 最准的办法 就是装机实侧  飞机进气口 和排气口 设计的好坏 直接会影响到推力    (装在飞机里  ...

我也觉得此法较准,我的全球J-10B用原装70涵道4S25C2200MA电,飞了4分钟左右实测800克。由于炸多了越修越重,机机全配重有920克。

网友:
科学实验.

网友(2012-03-12):
 老帖子 好

网友:
图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