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大油门停转......!!!!

楼主(2009-05-05):
有 谁知道XXD30A电调,大油门下马达停转,收油门又可以转了!???前段时间有说大油门动力减弱是浆大过载保护了可我9.8.7寸的浆都试了 ,就是不行,几个电调B声设置试遍了,问题依然!!!!!2S下就没问题,但我3S1300,和2200的以前都正常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气坏了 弟兄们帮忙啊!!!!

网友A:
把螺旋桨 拿掉 空载
把电调 接到 1通道 然后 打方向 看看效果 要是没这情况了 很容易就是 油门设置曲线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