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发动机的磨合。。。

楼主(2009-05-05):
8号准备给鸡鸡破处,,,

再次请教各位老鸟。

甲醇飞机的磨合和甲醇车磨合一样么?是不是也是怠速磨合+低速磨合+中高速磨合?

是不是用15的油磨合比30的磨合好?〉磨合好后飞行也用15的油可以么?在没搞懂3d前不想太费发动机

小弟有个想法。。我想把大小副浆全部拆了磨合。。这样可以在地上磨合中高速。。。我怕飞起来炸了。。。

不知道此方法行不行。。还有就是请老鸟帮忙写出  怠速几箱,中速几箱高速几箱。

需要注意的事项,。。

再次感谢帮助!

楼主:
还有个问题。。。

用哪个牌子的油比较放心?不管性能还是环保。。

而且听说飞机油和汽车油不一样。。请推荐的老鸟帮忙给个具体的型号!

网友:
你是os?还是ys?  ys很挑油 悬停磨合 别在地上磨  悬停3起落就算磨合完毕了 5个起落后跑一次航线 基本就把发动机跑开了  用cp15的油就可以了 不过就是比其他牌子的贵点 15的大概160一桶 不过cp的油最省心的油 其他油都不行 尤其ys发动机

楼主:
是nsp配的蓝头散热片发动机..

cp这个牌子全名是啥?

感谢帮助.,

网友:
cp = coolpower 是morgan fuel 做的. 好處是己經內有事后油, 可保护引擎. 産品穩定,温度低.
我們都只用30%的油.

飛就好了, 不用在地上磨. 関定速器,悬停一個起降, 航線2個起降, 開定速器就可以3D了. 開始的時侯油針1.75圈左右. 到磨合后1圈到1.25圈.

飛好以后, 先把油燒光, 在重發引擎, 燒光后用啟動棒手擰把活塞升到最高處, 再把化油器関起來. :loveliness:

楼主:
chantaiman51大大,,,

那磨合也可以用cp 30的油直接干咯??

还有   (飛好以后, 先把油燒光, 在重發引擎, 燒光后用啟動棒手擰把活塞升到最高處, 再把化油器関起來. )

这个我没看懂。。是不是指的 每次玩玩飞机都要这样?

网友:
15的足够了。。。30比赛用  平时15的足以 3D都没问题  建议你悬停2起落在航线
如果你按了副油箱主油箱油烧完了 就可以停了 如果你每周都飞 油箱的余油可以不用抽出来 如果时间间隔长 那飞完了以后把余油抽出来  千万别把油烧干了在停 那样会极度贫油有损发动机 而且天现在越来越热了 不要太贫油
还有就是每次熄火之后先把油夹夹上 防止倒流

网友:
comos的油不好嘛? 和CP比哪个更好

网友:
1 加侖CP 15% 160元, CP 30% 215元. 1 加侖可飛8.6次起降, 等于30%油的成本高6.39元/次. 當然如果真的要那麼省也可以用15%. 但我們總是想把機子在最好的狀態上飛行.
高Nitromethane值也會讓怠速比較穩定.
http://www.cornwallaeromodellers.ca/Videos/Nitromethane.pdf
是, 每次玩飞机, 飛好以后, 先把油燒光, 在重發引擎, 燒光后用啟動棒手擰把活塞升到最高處, 再把化油器関起來.
油留在油箱里面會把油管腐蝕掉, 一年不到油管會裂開.
要把油燒掉2次, 不然殘留的油(methanol)會把引擎軸承弄生銹. 因為methanol就是酒精的一種, 而酒精最爱吸水水. 鋼+水=銹.
http://www.rcmodelreviews.com/goodoil.shtml
當然也有另一種说法, 就是不抽油, 不燒光, 把油夹夹上 防止倒流. 我以前一直這樣, 結果只有我的軸承生銹, 油管腐蝕, 其它飛友沒事.
老實説, 對我自己説分別不大,  不打理嗎, 頂多要換油管和軸承. 覺得會引擎過熱嗎, 就換活塞, 缸套. 我自己其實1年左右就換新引擎. :loveliness: 只是討論肯定要正規一點.

网友:
楼上的资料不错
不过它也提到要看引擎的压缩比来选nitro含量,这里面的名堂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