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装训练心得分享再加一点疑问请教

楼主(2009-05-05):
       记得刚拿到时按高人的指点先练模拟器,可模拟器太难,玩了一个星期,索性装上训练架玩真机,可是飞起来满地跑,信心大受打击,好在有训练架,虽然磕磕碰碰,机机却无大碍。教训一,新手一定要装训练架。
       飞机表现如此差劲让我感觉到大部分问题并非因我的水平而造成,毕竟舵面反射多少有些,而是机器很可能没调好。于是,找到前辈高人的004调机笔记,很实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改装电池架,改变电池的安放位置以平衡前后重心,让重心线与主轴重合。不过,我嫌他的改装方法太烦,于是就想到把电池直接塞进机壳里面,用橡皮筋吊住飞机大体测了下,尾杆基本水平,也就是说前后平衡了。试飞,结果太让我激动了,有那么短暂的一秒钟,飞机稳稳地悬停在那!!!!!继续训练,悬停的时间也越长,飞机被我调整到,我不做任何操作,可以稳稳地五秒钟。再次激动。教训二,004的电池架位置设计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改装电池架或改变电池的安放位置(向前移)以平衡飞机,我的方法是把电池直接塞到机壳里,方便!!!
       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每摔一次,电池就从机壳里摔出来,要重新塞进去,摔得厉害的话,电池和混控之间电源线会直接脱扣断电。这样不行,要想办法固定电池。打开机壳稍微研究了下,发现在机壳口那粘一块1.5厘米高的泡沫(不能用过重的东西,否则平衡又被打破),泡沫和混控贴着很近,仿佛一道门,把电池关在机壳里,再也摔不出来了,哈哈。现在摔得再厉害,电池也不会摔出来。不过,我用的不是泡沫,因为我买的胶水会腐蚀泡沫,于是就用扑克牌卷成一个三棱体(底面为等边三角形的一个立方体),这样比较稳定,耐电池撞击,再把这个三棱体粘在机壳口(三棱体的长度略小于机壳口的宽度,这样好放置进去),非常好用,电池被关在机壳里再也摔不出来了,哈哈。
      好了,现在飞机重心调好了,十字盘调水平了,大桨调平衡了,悬停的很好很稳。但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也是我无法解决的问题,请大家看完点拨一二。问题就是,飞机可以很稳得悬停,但是机身会偏转(不是侧偏,是机身围绕主轴左旋或右旋),也不是那种急转,是很慢很慢地偏转,我多次微调了混控上的“尾电机比例”旋钮,从来没调好过。不是调过头,就是调整无效,从来没能调到机机可以不改变方向。我的飞行环境是室内大厅,无风;我知道在加油门或减油门时,陀螺仪反应会有一定的延迟动作,造成尾桨延迟动作,这样扭矩不平衡,飞机是会转向的。但是,我悬停时没有加减油门啊。偏转的根本原因肯定是尾桨不能平衡大桨的扭矩,那问题出在哪呢:尾电机故障,陀螺仪误动作还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PS:悬停的时候,有时我会感觉飞机好像受到了突然地扰动,尾电机突然加速旋转(这会造成偏转),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
这种4合1陀螺仪,温飘比较大,并不能稳定锁尾,无论你怎样调整,
都不可能调到尾巴一动不动。(在5秒种内基本不动,就算好了)
比如一开始机头会向右偏转,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飞机温度的升高,又会慢慢向左偏转。
实际飞行中还需要经常调整遥控器的方向舵微调或者打舵进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
这种4合1陀螺仪,温飘比较大,并不能稳定锁尾,无论你怎样调整,
都不可能调到尾巴一动不动。(在5秒种内基本不动,就算好了)
比如一开始机头会向右偏转,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飞机温度的升高,又 ...

谢谢高手指点,看来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了。大家飞004都这样的吗?

网友:
没错,004陀螺就是这样,没法把尾锁得很好,感度调大了也还是飘,而且还会抖,感度调小了,那基本上全程需要打舵调整了,打呀打呀的,也习惯了。

我用天8飞有个解决办法,就是把方向和旋钮A混控,这样旋钮A就相当于一个方向微调,飞的时候经常调调,呵呵。

楼主:
明天把我改装的样子发上来给大家瞅瞅

网友:
这是我改的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