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遥控器如何设置???

楼主(2009-05-05):
刚入手个 二手的PG800 尾
舵机
左右行程太大了。。
遥控器
D R里面已经20 了还是左右能碰到头 想设置PG800里面的舵机行程 可是没有编程合 不知道怎么调试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也想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多潜水,遥控器上陀螺通道的行程,实际调的是旋转速度!实际行程的调整,要在陀螺中进行,没有卡,好像调不了。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