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VA V3是如何感知自旋角速度的?(没发现有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9-05-05):
LAVA V3是如何感知自旋角速度的?(没发现有什么传感器)

网友:
有陀螺,在4合1里。

网友:
那么明显,楼主看不到?
楼主认为传感器应该长什么样?

网友:
长得像传感器的样子

网友A:
传感器长这样子滴

楼主:
是什么原理?它感知的是什么?它是怎么知道飞机是转的呢?它输出什么信号?

这些东东才是关键,你光知道陀螺仪,传感器,没有本质理解原理性的东西.

我也是新手,可能问题比较简单,不要见笑,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网友:
输出的是模拟信号,简单的说:

不转的话是1.35V,左转 V减小,右转V增大。数值的大小和角速度成正比。不知道这样你理解的了吗?

需要跟进一步的话,去看datasheet吧

楼主:
有这个传感器的型号吗?我可以去查PDF,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长这样子滴

陀螺仪有那么小的吗?里面有回转机构的哟。这个大概是角加速度计吧?

网友:
笨蛋,现在的主流陀螺仪都是用压电晶体感测器,谁还用回转机构

楼主:
yxu2008,您好!

看来是一个专家,继续请教:
以下是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
直升机航模上的陀螺仪是一种电子控制设备,它的任务是不让飞机机头围绕主轴旋转.
但是如何不让它旋转呢?拿lava v3为例,它是双桨的,只要控制好双桨各自的速度即可.
问题又来了,如何感知旋转了呢?
哎... 这就是陀螺仪传感器了,它能感知机头是否围绕主轴,为什么它能感知呢?因为主轴作为一个高速旋转的机构,它的方向是不变的(我们认为它是不变的),如果飞机机体上的陀螺仪传感器围绕主轴旋转的话,由于离心力作用,传感器会由于压电效应产生相应的电信号,经过传感器内部的处理电路输出大一点的电信号,输出的模拟量来告诉主处理器飞机机头的方向,这样处理器就可以输出相应的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就可以控制机头不旋转了.
所以,从上面的理解来讲,陀螺仪传感器是角速度传感器,并不是角加速度传感器,并且它只对一定方向的移动有反应,比如左右或上下,不能对全方位的移动作出反应.

谢谢!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呵呵,我这不新人吗,还得前辈多指点了。
dalei1999说的好象不对,陀螺仪是静动原理,对转轴上施加的力产生偏转力,应该是加速度才对。

楼主:
我认为是角速度传感器,此传感器一绕主轴旋转就有离心力,有力的话,压电晶体就出电信号!

网友A:
dalei1999的理解是对的, 陀螺仪是角速度传感器,
作用是在发射机没有给出方向指令时,保持原来的方向!
陀螺仪只会侦测机体自转的角速度,所以安装一定要水平
至于位置没有严格要求,振动较小的地方都可以
不论安装在机体的任何位置,所侦测到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
附带问一句,如果单桨变距机把陀螺仪关掉的话,就跟真飞机一样操控了?

网友:
真直升飞机难道不用陀螺仪的吗,  让飞行员的小脑当陀螺仪,不停的在那里修正

网友:
据我所知真直升飞机的陀螺仪只负责显示飞机姿态,不参与飞控的,直升飞机上是没自动导航设备的,飞行员真的是不停在修正的,只不过真机惯性大,不像电直姿态变化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lei1999的理解是对的, 陀螺仪是角速度传感器,
作用是在发射机没有给出方向指令时,保持原来的方向!
陀螺仪只会侦测机体自转的角速度,所以安装一定要水平
至于位置没有严格要求,振动较小的地方都可以
不论安 ...
谢谢对我的理解的肯定.再问一句,陀螺仪传感器是压电晶体,它的压力是来自旋转的离心力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对我的理解的肯定.再问一句,陀螺仪传感器是压电晶体,它的压力是来自旋转的离心力对吗?

不对。离心力只能提供角速度的大小,而不能提供方向。况且低速转动下的离心力非常的小,几乎可以忽略。

陀螺仪的压电传感器被加上交流电压发生震荡,当传感器旋转时,震荡频率会发生变化,通过这个变化可以检测到转动的角速度。

楼主:
越来越糊涂了,再查查资料吧!
现在知道,肯定不单单是离心力,在处理电路上有振荡问题.
继续找资料,就不信找不到正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肯定不单单是离心力

错了,绝对不是离心力。陀螺仪最佳安装位置是在主轴线上,离心力为0。

网友:
具体原理可以参见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brating_structure_gyroscope

原理和公式都有。简单地说,压电(震动)式陀螺仪的原理是,一个以固定频率震动的物体(晶体),当它的支撑物被移动时,仍然倾向于在原有的平面内震动。因此科里奥利效应会引发一个和旋转速度成比例的电流。

Futaba的陀螺仪不是用的压电晶体,而是更先进的电子微机械(MEMS)。

具体比较可以参照

http://www.rchelisite.com/how_do_gyros_work.php

网友:
楼上很专业,赞美一个

楼主:
正在研究石英音叉陀螺仪原理,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