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 问题咨询

楼主(2009-05-05):
新买的B6 在充电时提示BATTERY VOLERR CELL CONNECT.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见到过,不过你可以检查下是否2种线都连好.是否设置电池种类正确,是否电池片数选择正确.
任何一个错了都不工作.

楼主:
设置都没变过阿!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