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和曲线的设置

楼主(2009-05-05):
请问螺距曲线设置 普通的模式是把油门最低调成-2然后依次设0度 5度10度 最后螺距曲线是
0 10 40 55 75这样设是错误的吗
还是把swash mix的pit降低到35%最大螺距为10度 减少螺距行程 确定最大以后在找其他的点那 最后调成 38 50 75 85 100

网友:
是错误的。第一点设成-2度没错,但这时控里面螺距曲线的百分比肯定不是0,具体是多少与机子有关,要用螺距规量到-2度,然后调整百分比值,让副翼杆与螺距规的上沿平行。一般情况下第一点螺距是-2度时,百分比在35-40%左右。

楼主:
也就是说 一般飞行 只要找到-2 0 5 10就可以了是吧 不用管最大行程吗 ?

网友A:
给新手的建议,关于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今天,有个朋友跟我咨询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问题,
那么,我顺便把经验写出来,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当然,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也请老鸟们过来指正1、2。

油门和螺距,先调哪个的问题,我的回答:要先调整螺距曲线,也就是先确定悬停螺距,最低最高螺距,这是一个标准,只有这个确定了,才好去判断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应该怎么设置,具体应该多少?
回答,没办法直接告诉你数字,因为每个控、每个飞机都不同,所以,我只能告诉您具体的螺距。

(首先强调,我的特点是高转速,为了追求稳定,因此只适用于新手阶段)
最低,-2度,也就是3通在最低的时候,螺距2度。 (接受指正,修改)
最高,8度,调高了也没有用,基本用不到,倒不如换个稳定,可靠
悬停螺距,也就是3通在50%的时候,螺距4度。

按照我这样的设定,基本悬停的时候,转速会很高,也就比较费电。但,我的理论是增加机械的陀螺效应,以达到更佳稳定的目的。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挺好!

油门曲线怎么设定呢?

上面已经把螺距确定了,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试飞来确定油门曲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设定个不是?好,那么我们简单设定一下,5点曲线,我是这样设定的:

油门曲线基本设定了,但因为每个飞机的马达、无刷、电池的特点不同,也无法做到都在55%的时候达到悬停的目标。那么,我们还需要在实际飞行当中进行调解第3点曲线。

一般来说,原则是第3点和第4点比较接近,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油门的变化反应精细,以达到精准控制悬停

网友:
嗯,先定螺距,然后根据具体表现微调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朋友跟我咨询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问题,
那么,我顺便把经验写出来,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当然,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也请老鸟们过来指正1、2。

油门和螺距,先调哪个的问题,我的回答:要先调整螺 ...

ESKYE016经验丰富啊
“悬停螺距,也就是3通在50%的时候,螺距4度”
我设置的较高可能超过6度,这样飞时间长点,电机、电调温度也都是温温的

网友:
天热了,降点儿螺距降降温……

网友(2009-08-25):
哇,好神奇哦,作为新手我看不太懂,不过有点理解

网友(2012-07-03):
慢慢掌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