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5A莫名奇妙挂掉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05-05):
整个主板上找不到任何伤,也没有摔过,也没有烧过,每次插T插都有火星也无所谓,可能就是火星搞得鬼
请问各位还有救么?返厂需要多少钱,是什么地方坏的呢?现在输出无动力唱歌声音小的要死

网友:
好像有一个MOS管坏了,最后一图上的第2个好像开裂了,MOS管坏了就是无力

楼主:
那个不是坏了,我仔细看过后是漆

以前AB胶粘在上面了

网友:
你确定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 管子里面坏了 还没到爆开的程度?!~~~

 测量一下吧

网友:
就是管子坏了,那个鼓起的管子肯定完了

网友:
我的一个30A也是烧了一个管。后来给我给焊掉了。现在变成了24A了。因为中间有一组少了一个。。。  降级使用了,使用还是正常的,就是负载电流不能太大了。。我当20A来使用,。。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吧

网友:
看不懂阿

网友:
EFT烧了

更换EFT就可以修好

网友:
唱歌声音小,有可能是电机的某相断线。检查电机的线吧!

楼主:
我有好几个无刷电机

全部都是唱歌声音小,难道所有的电机都断线了?

楼主:
EFT是啥玩意

谁能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