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09-05-05):
A.K.E冰峰雷电500R1700TF-A无刷马达(KV:1700RPM/V)
所属品牌: AKE
高性能500级电直专用无刷马达
这款马达如何?  想用来替换亚托原装马达! 另外亚托的电调能驱动它吗?  知道的DX来说说啊!

网友:
效果相当好,杭州和义乌500电直帮标配电机,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配13,14.15T来飞

亚托电调可以直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果用好盈铂金再开定速,效果那是相当地爽啊,呵呵,暴力3D下来,电机和电调都基本没啥温度

楼主:
好盈铂金---------前段时间不是召回了吗?  好象什么问题还是软件升级哦?

网友A:
用好盈电调要讲RP的嘛

网友:
LZ,看不见图啊!到底是哪款呢?

楼主:
?

引用 网友A:
用好盈电调要讲RP的嘛
?              --------------没懂!      请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