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V2,又炸了~~~

楼主(2009-05-05):
今天傍晚在坝旁边小飞一下,好不幸,炸了~~~而且是2次,第一次是飞到一堆沙后炸了~~~换了横轴螺丝,换了电后,马上起飞,首先悬停一下,再了航线,但马上掉电,表现为没有动力一样,往下跌,最后炸了~~~损失主轴,尾管,横轴螺丝,狠不明白为什么这次会像没电一样的没有上升的动力,电是足的,而且之前也没问题,但这次就出现这问题,想问问大家飞V2是用什么牌子的电的??

网友A:
電池問題的可能性不大~
應該是電机和電調的線有鬆或折繼可能~
另外檢查接收問題~控的電压过低~天線放得不好~也會發生~
我便試过6米內失控炸~后來換了控的電~天線放好些便沒有問題~
接收的問題可以實地測一下距離~

楼主:
地点,控,电线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地点已经不是第一次去,而且我在家飞悬停的时候也没出现这问题~~~但问过其它机友,这个牌子的电确有掉电的现象,他的450也是这样炸了

楼主:
还有,2.4G的控,基本1星期才玩一次,但真的出问题了~~~狠郁闷

网友B:
慰问一下楼主吧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舵机坏了,会引起电调掉电

楼主:
全部Servo正常……查找问题中……

网友D:
点调保护电压过高?原装马达检查马达齿轮和电机轴之间是不是打滑(千万别掉以轻心,要仔细检查)?

楼主:
多谢各位鸡油指点~~~~努力解决问题中~~~~

网友E:
楼主看看电调设置 别设成了直升机定速模式了 我就是因为一不小心设错了 弄的忙乎了好几天

网友F(2009-06-26):
如果升力不够,还要检查大齿盘和单向轴承是不是打滑

网友G:
如果是ESKY的舵机就要小心了,我和六楼都遇到过易死开舵机把电调搞得不停重启的情况

网友H:
电调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I(2009-09-23):
晕啊,我的KIT也出现这个问题,急速拉升后突然失去动力,以前的V2从来没有过。
请沈医生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J:
我有一次是电机齿轮打滑。。。。

网友I:
原因找到,单向轴承外圈打滑了。大齿盘内壁磨一下,抹上少许螺丝胶或者直接用502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