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2030内转无刷电机外壳

楼主(2009-05-06):
电机1:18是车用的 电机无力了估计是退磁了 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内转子无刷电机是不是也跟大的那种一样前壳带螺纹加热后顺时针拧开呢?第一次试拆的时候是逆时针拆的螺丝都拧弯了不敢弄了,先问清楚再弄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哦,好几家都做2030 ,有的是螺纹的加胶水。有的是直接加的胶,
    不过你可以把出线的那端加温敲出来,反正你磁石也不要了。出线端肯定是胶粘接的、

楼主:
拆出来了 果然后面只是用螺纹胶粘上的 打火机烧将近1分钟就自己出来了 打开看了就是磁钢松了跟轴抓不住了 重新上胶后锁定牢固 但是装上后比以前容易发热了不知道为什么 莫非是我之前硬拆前面的时候把轴弄弯了或者轴承有损伤导致内部摩擦增大了?现在转一小会儿就烫的要死

网友:
今天灌水,看看,哈哈

引用 楼主:
拆出来了 果然后面只是用螺纹胶粘上的 打火机烧1分钟就自己出来了 打开看了就是磁钢松了跟轴抓不住了 重新上胶后锁定牢固 但是装上后比以前容易发热了不知道为什么 莫非是我之前硬拆前面的时候把轴弄弯了或者轴承 ...

" 打火机烧1分钟就自己出来了"   1,楼主烧的时候有没有把漆包线烧坏啊,2.看看电机引出线的地方线有没有断。3.轴歪没歪在检查一下。这个眼睛可以看出大概的。4.关键的来了。后盖粘上的时候是不是没缝隙,盖如果是斜的会引起前后轴承不同心同位,转动的时候摩擦加大,损耗加大。还有就是5.磁石有无破损,你在次胶粘的时候,磁石位置是不是有变化。不过我估计是退磁了,建议换磁石。

网友:
补充一下,你电机装好后,用手空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楼主(2009-06-08):
不是退磁了我试了动力依旧,就是温度升的比以前快了 这种高kv的电机已经不可以用转动轴的方法来测定是不是顺滑了 因为磁钢不是像低kv那样强力扭动时会有一弹一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