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SX7的控怎么设置电调的油门呢

楼主(2009-05-06):
谁知道DSX7的控怎么设置电调的油门呢,有哪些要注意的
我前天设置了一下固朗原装电调的油门,晕啊,一设置后飞不了了,油门不够。。我原来用天地飞6的控设置这个电调的油门就很好用,怎么这个DSX7的切不行呢,今天还把控里面的一些参数还全还原了,但设置出来的油门还是不对
现在只能在设置好电调的油门后,再把控里面的每个油门点加个30%这样直升机才飞得起来
谁知道怎么设置呢,麻烦一下了

网友A:
兄弟估计你螺距需要好好调整…

网友A:
电调重设置最高最低油门,电调恢复出厂默认控也新建個新的好好设置!

楼主:
楼上说的螺距的这几天也天天检查,没问题啊,一直都是设置标准的-2 +6 +9度,后来也试过-1 +5 +9度,都不行
电调和控都有全部还原出厂设置了,一样
今天出去试飞了一下,晕,只能悬停,动力明显太软了,一点劲都没有,
昨天晚上还以为好了呢,晕啊,还是飞不了,只能悬停,其它的动作根本做不了,天地飞的控的接收接线不记原来是怎么接的了,只能一会去找找资料,看原来怎么接线的,再试试了,没力没精力了,这东西现在是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