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热切割机求助

楼主(2009-05-06):
设备都搞定了,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源怎么用。谁能告诉我,2分感谢。

网友:
绿线跟任意一个黑线短接,电源就工作了的。
要是想要电流大点,参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0670

楼主:
照你说的做了,没反应

网友:
是最大的插头上面才有绿色的线的,而且要一直与黑线短接电源才一直工作~

没反应的话可能是电源坏了吧?

做这个热切割的,用个单独的变压器比较好~请参考前辈的做法~

网友(2009-07-31):
用电炒锅电源,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