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油直炸机视频及事故原因分析

楼主(2009-05-06):
50油直炸机视频及事故原因分析:
    53的郴州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本地几位发烧级的模友怀着激动
兴奋的心情都聚集在小店,一睹上个月刚从深圳回来的50油直的风采,我们一行人驱车来到飞场,经过认真
细致的检查工作后,50准备在本地破处(听主人说,买的时候已经在商家那里调试
并试飞了3-5壶油,没有飞过大的动作,就是悬停),由于50的主人是个新手,本地的资深模友,XXXX 热心帮忙测试,废话不多说,发动
测试
腾空
悬停
提升高度,在2米左右的高度悬停,
众模友的心情也是随着飞机的高度也在不断爬升
体内流动血液仿佛也在燃烧,正当此时,意外出现了,油直突然侧翻炸了,炸的毫无征兆
炸的摸不着头脑
炸的云里雾里
炸的不明不白,小弟实在想不通了就想请教老鸟们看看,是不是和我们分析的情况一样。

时间:2009-05-03

地点:郴州龙女温泉废弃高尔夫练习场

机型:XX 50 油直 CF

配置: HG-D660MG *4
              ALIGN 600+D760 HB
              ALIGN 50 引擎
              ALIGN 50 加速管

DSX9

大桨夹
刹车盘
中联
日字框
十字盘为金属件。

     混控臂
尾波箱
尾桨夹均为塑料件。

     舵机
陀螺
控接收
均为9.999新。

备注:
50油直是在深圳XX模型公司购买,并由资深技术人员组装并调试
试飞,没有炸过,我们试飞前做了充分的检查,结果还是不幸炸机。
以下是现场炸机视频:
炸机初步分析:
第一反应是感觉失控,但回过神来觉得不可能,失控的话不会往一边翻覆的这么猛烈,50采用的是3500毫安镍氢电池供电,未使用UBEC,排除UBEC干扰问题,而且3500毫安电池满电,又会是引擎干扰舵机卡死?换了一套YT600的主旋翼,在发动引擎,半个小时内,也没有发现舵机卡死,我们静下心来在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SF臂断了,这个东西断的很是蹊跷,如果是大桨落地时,把SF臂拉断的话,球头扣一定是会变形的,现在的情况是,球头扣完好,
难道是SF臂强度不够,被拉断,导致飞机失去平衡,猛的往一边倾覆,不知道这个假设成立不?我们受50主人的委托,把这个情况反应到了厂家,厂家的工程师也认同我们的看法,但是厂家又指出,可能是装配时,SF臂过紧或者装配好,导致变更螺距时卡死,顶断SF臂(以下是原话,我们工程师也分析,可以他这飞机在装配过程中可能太紧或者没有装配好,变更螺距时,卡死了就把摇臂给顶断了,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我们在就情况分析,要是装配过紧,断的应该是SF臂远离螺丝孔的那头,所以厂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不知道我们的分析是否真确。

还望老鸟们指点一下,有类似经验的朋友们出来一起分析一下,炸机原因是SF臂强度不够,厂家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改进,毕竟油直的带杀伤性的,我们在悬停测试时出现这个情况算是万幸了
等待老鸟们的分析,关注厂家的态度。

网友A:
我觉得象是升降舵机坏了,,断这个地方很正常,我每次摔基本都断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象是升降舵机坏了

炸机之后检查,电子设备完好,舵机正常。

网友:
什么飞机??希望能妥善解决

网友:
也许跟塑料件的质量也有关吧。。。

网友:
刚才把突然坠的那一段多看了几次。他是突然尾部下沉就掉下来了。你证实过电子设备都是好的。。舵机也是好的。如果是被卡住了。他应会往别的地方飘下在下落。但他是直接下落的。有可能SF臂就在空中断掉的。要不然。不会突然下沉坠落的。

网友:
确实坠落的很突然,而且故障瞬间使大桨出现了负螺距。楼主可以再分析一下,还有什么故障可以在瞬间使大桨打到负螺距的。

网友B:
哦哦!! YT会给你补偿吗?

网友:
从炸机的情况看很像是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 YT会给你补偿吗?

不是YT的机

网友:
是風神50,我的SF臂和剪型臂,副翼桿座都換亞拓金屬的

网友:
海弗莱公司正在梳理SF摇臂出现问题的原因,因此前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
同时,公司将于五月内上市全金属摇臂组,将保证广大爱好者更完美的飞行,敬请期待!

网友C:
LZ,用什么油啊,这么大的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用什么油啊,这么大的烟

同问

网友:
发动机明显是富油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

是朋友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油,下次问到了在发信息过来

网友:
說實話, 你認為深圳x 羊模型那班人會是資深的技術人員嗎?
那裡買東西可以, 但他們裝機啊, 自求多福了

這個一定是在空中斷東西了, 煙很大啊, 是ky 油吧, 油針有點乾

网友:
拉烟效果真好!

网友:
空中摇臂断裂导致炸机!!!

网友:
很恐怖,以后每次飞油J之前好好检查

网友:
炸机绝对是空中断臂造成的

网友:
炸鸡就在一瞬间 同情中

网友:
空中断臂

网友:
事发现场我也在,当时想当恐怖
       毫无征兆的就炸了。还好熄火切的快大齿都没有扫。
   楼上几位朋友分析的很有道理。希望厂家能给本地模友一个交带

网友E:
是不是螺距设置的有点问题,或者双桨?导致受力太大,拉断了,不过质量问题肯定是第一位的。看来还真的只能用金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螺距设置的有点问题,或者双桨?导致受力太大,拉断了,不过质量问题肯定是第一位的。看来还真的只能用金属的了

在视频上能看出有双桨吗?

网友:
不炸機斷多是搖臂有暗傷

网友:
你这个看着马上就掉下来了 太奇怪了

网友F:
楼主最好找找电子设备的原因,摇臂估计是炸断的
我曾经飞掉过这个摇臂上的球头,并未炸机,飞机仍可控制,只是突然出现巨大的双桨
但是600nsp的金属摇臂被我炸成了麻花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找找电子设备的原因,摇臂估计是炸断的
我曾经飞掉过这个摇臂上的球头,并未炸机,飞机仍可控制,只是突然出现巨大的双桨
但是600nsp的金属摇臂被我炸成了麻花状

多谢!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测试电子设备,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网友G:
13楼的loveyouxq是厂家吗?
我当时也在场,我觉得厂家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你不能叫模友期待就可以了,毕竟是你们的厂品,如果是摇臂断了,告你们都可以!这要是搞到人身上就一条鲜活的生命呢,你看凯美瑞的刹车,多被动。这要是成立了,该怎么说呢,应该是“断臂门”事件,就还没见过油直出这种情况!
因为是50油直又是别人装配的,看了一下陀螺是亚拓600(商家也够黑的),飞手飞得很小心,还是第一个起落,油针什么都没调整,从深圳拿来基本什么都没动,仔细检查一下通电情况跟机械顺畅度,慢慢试着起飞的,视频也可以看出来。
1。如果是舵机卡死,看视频应该是对尾左侧这个舵机。问题是舵机怎么个卡法?看视频是机尾猛的一下就拉下去,如果抖舵,坏舵机,舵机不会有这么大的下拉幅度,只有是通断电的时候舵机会有大幅度摆动,但那也只是在PPM接收机上就会,PCM跟2。4的接收还没见过那个舵机会单独猛的动一下。而且看那坠机的速度,HG-D660MG 是做不到的。况且摔下来后,首先检查电子设备,没发现任何异常,毕竟飞机跟设备还是新的!
2。厂家技术员说有可能是摇臂没装好,太紧了,让舵机把摇臂给拉断了。首先,一个合格的摇臂怎么会很紧?螺丝是锁轴承内径,两颗轴承内径之间有垫子顶住,除非轴承坏了(排除),要么就摇臂精度太差(没发现),反正我们手头上的飞机,好点的LOGO、亚拓,差点的维英、飞越也没见那个摇臂会上紧了卡死。如果你们的摇臂那么小的螺丝都能上紧到会拉断,你们这产品还有什么含义?其次,假设就是摇臂太紧了,舵机能把摇臂拉断(呵呵,豆腐摇臂啊,舵机都能拉断),摇臂也应该是断长的这一头,这头才承受舵机的拉力,摇臂都死卡了,短的那头会受力吗? 总不至于说,大桨在转,有负螺距,那点负螺距的推力把摇臂推断了吧!那说来说去还是你们这摇臂有问题?

网友:
机械故障

个人觉得瞬间--〉代表机械故障的瞬间发生。。。

电子设备故障不会这样快。。

机械问题。。。那么就应该很明显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失控,大家仔细分析一下旋翼头的结构就可以得知,如果是断一边的SF臂,那么断的时候必定会有一边的大桨螺距不受控制,这一瞬间是可以明显的听到非正常的主旋翼破风声,飞机是会瞬间倾斜,但不会变成最大的负螺距,因为,毕竟还有一边桨叶是有螺距的。看视频觉得是飞机突然遭遇最大的负螺距。因为有一次帮朋友调试YT500,他的旋翼头球头没有上螺丝胶,飞行的时候也是有一边SF臂的球头松脱,当时还是IDLE,听到明显破风声,飞机瞬间倾斜,但不是很大的负螺距。楼主还是仔细的检查为好。

网友:
楼上的,如果是失控,能帮忙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失控造成的吗?

网友:
舵机运作时马达产生的火花也有可能,马的我的风神装了二合一就失控,吓死我了,另外13#说的金属摇臂到时是不是可以免费更换吖,现在飞这机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楼的loveyouxq是厂家吗?
我当时也在场,我觉得厂家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你不能叫模友期待就可以了,毕竟是你们的厂品,如果是摇臂断了,告你们都可以!这要是搞到人身上就一条鲜活的生命呢,你看凯美瑞的刹车,多 ...

不愧是老模友了,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H:
风神是新出的山寨机吗? 以前没听说过.

不过看了叙述, 很明显是空中断摇臂, 太可怕了.

网友:
俺也有此机 从视频看觉得也是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风神是新出的山寨机吗? 以前没听说过.

不过看了叙述, 很明显是空中断摇臂, 太可怕了.

不算是山寨产品,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有些需要改进。

网友I:
不像是SF臂空中突然断裂,感觉应该是突然失控舵机往一边打了。因为飞机坠地瞬间旋翼头没有看出完全失衡后的晃动感。

网友:
我想问一下失控的,我们这里从03年开始玩模型,什么摇控电子设备都有,从JR的2。4G到华XX的,从来没经历过失控,飞场是废弃的高尔夫球场,周围也没见什么发射塔,因此失控方面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大家能不能说说是什么情况的失控。据飞手说坠地一瞬间切了熄火,看情况也确实是,大齿都没扫,而且从视频上可以听到飞机坠地上后,发动机是保持在怠速状态的。如果舵机失去控制的话,油直一般都会在地打滚。

网友:
个人觉得有两种可能

1、有一个舵机掉电了,比如插头松了,这样这个舵机不能受力,主旋翼的压力造成这个方向的舵机向下跑,一方面产生负螺距,另一方面向后翻
2、机械上的问题,比如断掉啊之类的问题,但不管是塑料或金属,这个位置应该是拉不断的,所以简单的说换金属是不可取的,如果真是塑料断应该是有暗伤之类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机械空中断应该不是这个现象,我飞450曾经发生副翼框飞掉一半的情况,但只是发生了双桨,飞机好像还可以控制,我看视频往后翻的时候好像没有双桨,估计机械上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这个事厂家可以做个试验,把这个摇臂弄断看主旋翼转起来是个什么现象,或者弄出暗伤让他飞起来再断(有点难度,看厂家又没有办法),然后看是不是这个现象,个人觉得应该是乱晃,而不是准确的往一边翻。

网友:
估计是之前有炸过..
SF臂变形..朔料这材质即使受伤变了型,不会立刻断..!
还可以承受一定的力。
视频炸鸡前10秒有个拉力过程
估计就是这个导致的..!
根据炸鸡方向判断不应该是失控.....

网友:
``这些质量问题````会伤到人的生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像是SF臂空中突然断裂,感觉应该是突然失控舵机往一边打了。因为飞机坠地瞬间旋翼头没有看出完全失衡后的晃动感。

从视频可以看出,飞机是瞬间侧坠下来的,既然是瞬间那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负螺距!
1.一个舵机断电,应该是舵机保持通电前位置不变,那不可能瞬间产生很大的负螺距。
2.按理说,这个地方确实不应该断,估计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才发上来讨论。不应该断的地方断了,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产品的质量有问题,这个解释更加合理。从图片也可以看出来,球头扣、连杆没一变形,可以排除因摔机大桨受力弄断的摇臂。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一是失控,二是断臂。
1.关于失控,有模友提到过,但仔细分析可能性不大,也有模友提到过了,失控不会有这么快的速度,除非三个舵机同时两个上推,一个下拉。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2.4G的摇控不知出现这情况的几率有多高?而且坠机后马上测试各个舵机,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有说服力排除失控的是,坠机的瞬间,飞手切了HOLD,视频可以看到,飞机炸后发动机是怠速状态。
2.关于断臂,有几个模友都提到,断臂会产生巨大的双桨,飞机只是晃动不会力马坠机。我的分析是,如果断臂时,这边大桨正好往上产生正螺距,那符合这几位模友的推断。但如果是产生负螺距呢?是不是更符合我们推断的应断臂而炸机的情况呢?我想答案是确定的。
在说说我对失控的看法,失控不能说没有,但我想遭遇失控的模友其实并不多,大多数人我估计是手失控而不是设备失控,我想小日本的2.4G设备比大多数人的手还是要稳定些!

网友:
這很難說,之前也有模友差不多.也是一邊沒有螺距了
但基於離心力影響下沒了支持那邊槳一般都是0度到.機機會碼上很震,但沒有掉下來
反而我以前有個一次經驗是 掉了十字盤球頭,情況跟你片中一樣.好像給飛彈打中

想問一下推動幹有沒有掉過?[就是十字盤及對下的連幹,舵機盤等等,想好找出真正原因
朋友試過連炸3次就是因為第一次炸機時舵機盤出了問題但看不出來.
第二次不到10秒就打滑,換了以為沒事,第三次也是10秒舵機平口斷掉
補充一下我反覆看了炸之前很多次, 在下地一殺那大槳好像沒有震動,也沒有雙槳
估計上連幹及sf 臂等等沒事的,比較似是十字盤其中一點往下拉的

网友J:
我认为不是SF的原因!

从视频上看可以如下几点:
1、从起飞到摔这段过程没任何激烈的推拉螺距的动作,也就说SF并没受到太大的力。
2、摔之前是悬停的姿态,更没有突然变距的动作。
3、摔的时候是在很大的负螺距的作用下以很快的速度下来的(还略有点打升降舵)。

仅从以上三点就基本可以肯定不是SF臂断裂造成的,其理由如下:
1、整个飞行过程SF受力不大,摔之前更是悬停的姿态。
2、在悬停状态下,旋翼是正螺距,如果此时SF断裂,断裂SF的这个旋翼在空气的作用下变成接近0螺距的状态,此时,就应该出现一个旋翼在正几度(5-7度),另外一个在接近0螺距的状态,产生比较严重的双桨,飞机应该钭动,但都不应该有负螺距状态,但从视频上看,是在很大的负螺距的作用下以很快的速度下来的,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和SF臂无关。

我可以模拟出这种情况,当然楼主倒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在设3D模式的时候,中段应该是0螺距的地方,设成有很大的负螺距,在当时的那个悬停状态,如果一打3D开关,基本上就那个结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从视频上看可以如下几点:
1、从起飞到摔这段过程没任何激烈的推拉螺距的动作,也就说SF并没受到太大的力。
2、摔之前是悬停的姿态,更没有突然变距的动作。
3、摔的时候是在很大的负螺距的作用下以很快的速度下来 ...

对于一台新飞机,你会一上手就3D吗?再看视频的开头部分,明显是基本舵面的感觉练习,而且尾巴很难锁住,这种情况下,一个老手回去切D 吗?在回过头来看SF臂,如果是坠机导致断裂的话,为什么SF臂的2头球头扣都是完好的,一点变形的迹象都没有,SF臂断裂以后,至少一边打大桨是不受控制的,可能是正螺距 也可能是负螺距,这个情况只能用排除法来分析,电子设备问题已经排除 剩下的就是失控 干扰和断臂,就以上3个原因分析,断臂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于一台新飞机,你会一上手就3D吗?再看视频的开头部分,明显是基本舵面的感觉练习,而且尾巴很难锁住,这种情况下,一个老手回去切D 吗?在回过头来看SF臂,如果是坠机导致断裂的话,为什么SF臂的2头球头扣都是 ...

有一边应该保持正螺距不会错吧(这点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吧),另外一边应该在空气的作用下,无论正负,应该在0螺距附近,并和保持正螺距的一边产生双桨,应该有个抖动的过程,而不是象视频中的那个现象,突然有个很大的负螺距。至于为什么连杆尚好,而SF臂断,也许和摔机时受力有关,也许哈,比如,两根连杆同时向下或向上受到个力的作用,且方向都和连杆平行,而这时SF臂与连杆接近90度,就有使SF断而连杆不变形的情况,因为连杆如果你在球头扣两边拉或沿连杆方向推的话,是可以承受很大力量的,极限情况是连杆从球头扣中滑丝脱落,但SF臂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两根连杆同时向下或向上受到个力的作用下,SF臂与连杆接近90度,SF臂受力的力臂较长,这种情况下结果就可能会出现连杆无事,而SF臂断的可能。一句话,力的方向不同,后果也不一样,正如一支筷子,你用双手几乎不能将其拉断,但你用双手,中间再加膝盖的话,基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哈。

网友:
SF臂断的效果和你图中长拉杆脱落的效果是一样的.我没试过SF断,上周试过长拉杆脱落(一年前也试过一次一样的),现象是很大的双桨,当时我也是平飞. 机子平飞姿势(伴随晃动)下跌,我的是尾轴传动的,只扫了尾轴前传动齿轮和尾桨(下坠太快,尾桨扫到地面,导致扫齿).

网友:
SF臂断的可能比较小,比较认同插口的接触问题

网友:
假如断臂大桨怎么会0螺距,前面已经说了,如果断臂大桨正好是正螺距应该是晃动不会急坠下来,如果产生负螺倒有点可能这样急速坠机。只是有模友提到过一边大桨不管正负螺距,应该会有双桨,这点认同。松插头好像不太可能,当时是悬停,是正螺距状态,摔机后舵机又都正常,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算插头松了,也不会这么急速的产生负螺距,

网友:
正面討論:
回樓上的,  在離心力及物理影響下, 斷了腎的一邊正常會是0螺距的
反覆看了很多次, 在炸之前一刻完全沒有雙槳,震動的情況,估計是十字盤或以下出問題會多一點
電子設備方面,試一下再在震動下檢驗一下
我不是說斷臂不是沒可能.但視頻看來就不太像
我以前有個經驗也很嚇人的
就是 有normal 飛行時沒有問題,一打idle 就碼上亂七八糟失控,差點出事.
最後發現接收機出毛病, 當去到一定的震動頻率就會失控,用的是jr rd900s ,最後拆開來把所有零件加焊一次就沒事了.
之前是沒有炸過機的, 你說奇不奇怪,但這也是事實.所以盡可能客觀分析去找出原因
最後找出什麼原因也好, 不要死得不明不白就好了. 這樣炸太不值得了

也有一次朋友飛3d 時一點問題都沒有, 只是反應明顯慢了.到下地轉速降低才強烈震動,定了一看, 一邊sf 臀飛掉了,沒人想像得到竟然還可以3d 8分鐘安全降落的
槳停了平衡翼都往一邊掉再沒反應了.但這也說明了離心力使沒了一邊sf臀的平衡翼還可工作

网友:
从录像上看我觉得应该是舵机出了问题,控制螺距的连杆如果松脱或者断开,那么飞机应该是剧烈抖动,我的450已经有2次控制连杆脱出,现象均是突然剧烈抖动,但是飞机还是免强可以控制的

网友:
感觉不是 失控~

网友:
yt的 塑料sf臂的质量可能也不是很好。偶也是风神,有次严重炸机后就差sf买不找,不得已就买了yt的。没想很快就在一次超轻炸中断了。。。

网友:
看到此帖发表点看法: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668118&db=TECH

这是大桨夹球头脱落的结果!!但没有发生楼主那样的情况!!

这是风神50图

这是神龙260旋翼头结构

这两种旋翼头尽管少了个日字框,但从结构作动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

SF剪形臂本身是直接连在大桨夹上的,如果力臂短的那头折断,飞机的飞行时实际情况应该和上贴中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不应该会出现楼主视频中的现象。楼主视屏中的情况更像是CCPM 倾斜盘三个球头中的一个未作动或误作动(左后)造成(可能是舵机误作动,也可能是球头扣脱落,如果球头扣未脱落,那该换舵机了)。

如果是另一组摇臂(牛头摇臂的那个)折断,那这种情况就更不会出现了。看看旋翼头下面的结构就会知道,下面的牛头摇臂部分如果是断了一个,实际上日字框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飞机还是可以正常控制的,除非剩下的另一个受不了也断了!!

一点拙见,见笑了!!

网友L:
一看你的发动机冒烟那么严重,这个发动机肯定有问题,,,弄不好是发动机,不工作的原因造成的...反正我怀疑是发动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看你的发动机冒烟那么严重,这个发动机肯定有问题,,,弄不好是发动机,不工作的原因造成的...反正我怀疑是发动机坏了..

可笑,你是不是怀疑那发动机冒烟大烧的是柴火?
反复看了视频,在1分06秒的时候飞机突然往上窜一下是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前兆。

网友:
好恐怖啊,这要是炸到人还得了么?

网友:
群内高人还是很多嘛,如果是断壁,必定先出现震动,拍桨。降落的快的话还是可以安全降落的。

看影片是瞬间负螺距,所以建议楼主还是检查一下电子设备比较好。

网友:
我飞直机也快十年了,从最早的飞霸30到亚托450然后神龙的260以及JR的260,遇到的炸机原因也是多多,机械故障及其电子故障都遇到很多,在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机械故障炸机是有预兆的,不会突然摔下来,因为只要大桨在转飞机就会有升力,当然除了射大桨外,电子故障是最可怕的,它引起的炸机是没有征兆的,只在一瞬间,因为现在的舵机反应速度都很快,它改变一个动作指令只需要不到一秒的时间。它可以让螺距在一秒内有正九度变成负九度,机械故障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
airforceone  提到的:
“2.关于断臂,有几个模友都提到,断臂会产生巨大的双桨,飞机只是晃动不会力马坠机。我的分析是,如果断臂时,这边大桨正好往上产生正螺距,那符合这几位模友的推断。但如果是产生负螺距呢?是不是更符合我们推断的应断臂而炸机的情况呢?我想答案是确定的。

提到SF臂断可能会引起螺距变化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单个桨叶的焦点应该位于整个桨的压力作用点之后的(不然不会对螺距舵机力量有那么大的要求),也就是说桨叶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桨的螺距调节出于松浮状态,从正常情况下来看,飞机桨叶在焦点作用力的作用下应该处于自然的恢复到0螺距状态,不可能出现随机的正迎角或负迎角。如果真是这样(桨叶焦点和压力作用点重合),严格的说,不管多大的飞机,9克舵机的力量就应该够了!!没必要上4公斤以上的舵机。

退一步说:
再从另一方面,飞机的大桨的转速最少也应该在1200转以上,平均每秒可达20转以上,如果单片桨叶出现螺距异常,那升力也是呈高速的圆周不平衡,飞机应该是剧烈的抖动。但视频中看不出来。但却更明显的反映了升力在固定位置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倾斜盘的不规则倾斜!!!

再退一步说:
如果单片桨叶的螺距不平衡导致画面上现象出现的情况,在整个左侧的桨叶旋转角是180度,也就是说整个坠机过程应该不到1/40秒,那摔机过程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人的视觉暂留时间是1/20秒)。

至于球头扣,飞直机长一点的人都会遇到过,SF臂往往摔断了,球头扣一样照用不误!!不信可以试试!!!上一个神龙260不是一样,螺距球头螺丝都断了,球头扣还是完好的!!!

网友M:
仔细看了坠毁前烟雾,和打了IDEL的效果一样的大负螺距。
搂主是否应该找找什么原因导致斜盘朝下运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仔细看了坠毁前烟雾,和打了IDEL的效果一样的大负螺距。
搂主是否应该找找什么原因导致斜盘朝下运动?
呵呵

赞同

网友:
對啊, 要是先斷臀 有高速轉動下就算要炸也不會這樣子的

网友:
67楼的截图已经很明显了,有油烟被向上吹,这是负螺距

网友:
兄弟们啊,别乱猜了,就是断臂造成的。
具体我就不描述了,因为我帮一个哥们调机的时候遇到了一样的情况,不过飞机是在离地的瞬间出现的状况,所以0损失。比较幸运

网友:
纯属讨论啊!
楼上的这位兄弟,如果真碰到,请详细说说。
看了其它模友的讨论,只是都认为失控、十字盘松脱、接收断电等原因。
十字盘是确定无误的,不可能炸了后又自己复位。至于失控、断电,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一点,炸机后电子设备是全部正常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炸机的一瞬间飞手切了怠速,而且飞机也坠地后,确实是保持怠速,那说明飞机从出问题到坠地的这一秒钟之内油门通道是正常的,那就要问问是不是有方向舵失控,油门舵机又正常的失控情况。
还有一个摇控是2.4G的,如果断电,再通电能不能在1秒钟之内正常,我听说断电后2.4G的是不能找到信号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还有关于断臂,我们是不敢肯定说就是哪种情况,因为机械上的事故可能会出现很多种情况,有些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又或者你碰到了其中的一种,因此,我觉得不能太武断了,毕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门测试。

网友:
飞机往上窜是加了一下油

网友(2009-08-02):
听听大家的分析,学习学习!

网友:
从视频来看,飞机起飞的时候震动太大!如果电子设备跟舵机没什么问题的话。这可能是主要原因所在!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设备及电池。试一下在不启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开控开接收观察几分钟看看舵机有没有意外动作。 类似问题前段时间碰到过,没你这么严重只是上天3分钟发动机就没动力,结果检查是电池放电问题造成油门保护。换掉电池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0-02-01):
楼上分析为打了负螺距的人很傻,如果断了SF摆臂,就有可能螺距变为负了。要打啥负螺距哦,自己想想就是了。我就亲眼看到过断了摆臂把轴都给拉断的,老*差点被割头啊。

网友:
应该是失控的情况多点哦,拿个电表在直机通电情况下量一下碳纤机身有没带电。象一些线路如果安装时被机身的碳板刮破皮通电的情况下会产生干扰的。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就好容易处理了。另外再加条电线接在机身及接收机的负极就可以了,这样会保险一点。

网友:
砸机是可怕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仔细看了坠毁前烟雾,和打了IDEL的效果一样的大负螺距。
搂主是否应该找找什么原因导致斜盘朝下运动?
呵呵

这位朋友看的真仔细,佩服。我觉得事件应该明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位朋友看的真仔细,佩服。我觉得事件应该明了了。呵呵。。。

不好意思,被误导了。断臂也有可能造成那样的结果,我觉得。因为大奖不受控制了,在正螺距的情况下,切风的阻力会迫使不受控制的大奖角度趋于0,但是由于有惯性,大奖不可能到0度就停止,大奖也许会因为切风的原因在正负螺距间小范围变化,造成演往上蹿。
但是不排除调试问题造成的炸鸡哦,然后把sf臂炸断了。呵呵。
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