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谁有垂直起降的方案?

楼主(2009-05-06):
哪位能告诉我谁有垂直起降的方案?有好方法的请上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能告诉我谁有垂直起降的方案?有好方法的请上图,谢谢!
函道想要作成垂直起降的,要解决的问题不少,论坛好像还没看到能实际可行的案例,等高手出现!

楼主:
好,我这个菜鸟来试一次,马上买材料

网友:
以前做过一只横列式的双涵道,没成功。
不稳定
舵机力量太小,
舵机精度不够高
混空出现抖舵

LS要用好的舵机,好的控才行

网友:
网上发过视频,老外做的,涵道能转90度.很不错!

网友:
是双尾撑的.

网友:
陀螺仪,把动力平均分配,平衡时能否起飞的关键

网友:
开了一下眼界!

网友:
嘿嘿,在一部电影里面看见过,先是一直升机的方式垂直上升,然后平飞到一定速度时锁定特质的主浆,用喷气式推进,美国有一款好像叫蜂鸟的无人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错了,叫蜻蜓

网友A:
那部电影有斯瓦辛格演的,里面的机子相当帅

网友:
我有实现方案,QQ830619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部电影有斯瓦辛格演的,里面的机子相当帅

《第六日》,低速飞行靠主旋翼转动产生升力,高速时锁定主旋翼当固定翼用。

这个设计的试验机美国早就造过了,不过不是喷气推进的。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很复杂的!

网友:
16楼的就是个4轴飞行器加个鸡壳

网友:
我看过老外的模型,大概和楼上几位说的是一个人,蓝色的。3角翼,双垂尾,前3点后掠式机轮,90度翻转涵道。非常稳定,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垂直起降模型。今天去搜索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