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死鸟60#又飞起来了

楼主(2009-05-06):
今天把从做的混控臂大桨夹装上,比原厂还好,先上图,再发视频

网友:
 好!能上视频更好!:loveliness:

楼主:
请看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7327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好像搞了很久了吧~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网友:
飞的水平提高得好快啊。下一步,建议你重新装上练习架,学对头起飞。很快你就上手的。我就象你这样的水平时学对头,豪不费劲,不知不觉地学会对头。(当时连练习架都没买。)

楼主:
试过2次都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2次都砸了
砸2次太小啦。

网友:
果然是不死鸟!

网友:
在这想问问新手老头,我也向你学习,把我那晾了两三年的华XX修好了,但我的机一直都是在启动时就会来个大幅度的掉头旋转,转速稳定后机尾才会稳定下来。根本就没有你那视频上的缓慢启动的效果。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电调?我用的是那种最便宜的XXX电机和电调,基本上没线性可言,不管怎么在电调上设置效果都是差不多。我说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电调造成的?请多多赐教!

楼主:
我的60#是200元买的二手空机,电调也是便宜货,xxd40A ,电机也是空机带的,好像也是xxd,不过我换了马达主轴,齿轮,现在是12齿配450的大齿.不知道你的是华什么型号,我想你从几个地方试试,油门曲线从调一次,主轴转速是否太高,启动的动作是否太大。每个jj情况都不同,出厂的新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慢慢的摸熟它,不要急于下结论。多从各方面去试试,你会搞好的!我才飞半年多,成天就迷在这里面。

网友:
主轴转速就是太高,慢慢推油门,电机没有反应,推到一定的时候,电机突然高速旋转,机尾大幅度摆尾,然后会稳定下来,电调怎么设置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