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救援船,另外帮新手看看发动机怎么调

楼主(2009-05-06):
小弟新手,第一次玩船 发动机待速正常,只是一给油就熄火,还有就是我的方向舵机用的是12KG的,但是方向舵摆渡幅度非常小   我的接受电是6V    1100HA的 ~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发动机熄火和方向舵摆动幅度小~

网友A:
方向舵摆渡幅度非常小,上个近距离的图

网友:
熄火是不是太富油,呛死火的?

楼主:
我觉得也是太富油   可是太富油应该怎么办 我不会调啊~~~哪位高手 把图片上的主油针和副油针帮忙指出来,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摆渡幅度非常小,上个近距离的图

这是正常状态

这是正常状态

向左摆动

向左摆动

向右摆动

向右摆动

网友:
舵机的摇臂加长一点。

网友:
 好大的救援船  坐人的...

网友:
幅度够了~~~

网友:
气垫船吗?

楼主:
是的 哪位高手知道一下调发动机

网友:
风门全打开,调油针,L是低速,H是高速

网友:
仔细看油针旁边打的有字样L和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