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下firestarman的文章,0404控改0406A的控,让你的004遥控器马上变成六通道!!

楼主(2009-05-06):
发现这么有趣的文章竟沉了!!
我来转载一下firestarman的文章,0404控改0406A的控,让你的控马上变成六通道!!
顺便上个自己用两个控对比要改的图吧!!!

两位用关的模式设置!
0404     模式为: 1 OFF  2   ON
0406A   模式为: 1 ON   2    OFF

原文章发表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4579&extra=page%3D3

楼主:
开始我也认为很不可思议,好在同时有两个控,,对比一下电路,,发现0404和0406A的电路是一样的,只是那些东西没焊上去罢了,,所以自己焊上去就OK了!
我还没来得及改,,,,,照片是实拍我的0404控的
还有哦,,0404控有两种,,老版的可能不能改,,,要新版的才行,,,要是谁是老板的控,也可以把电路发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认为很不可思议,好在同时有两个控,,对比一下电路,,发现0404和0406A的电路是一样的,只是那些东西没焊上去罢了,,所以自己焊上去就OK了!
我还没来得及改,,,,,照片是实拍我的0404控的
还有哦,, ...

为了节约成本,很多厂商都在抵挡控中保留升级功能,包括FUTABAD的它T4VF、WALKERA2401也可以的。

网友:
好贴,上个你连接开关的图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认为很不可思议,好在同时有两个控,,对比一下电路,,发现0404和0406A的电路是一样的,只是那些东西没焊上去罢了,,所以自己焊上去就OK了!
我还没来得及改,,,,,照片是实拍我的0404控的
还有哦,,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302&highlight=%2B6eyesdog
05年底的控了,就知道19脚加个电阻多个5通的开关通道